贴片PIC单片机44脚,怎么烧写程序?

楼主:
PIC16F877A贴片的,怎么烧写程序,有现成的烧写器吗?

网友:
那必须有现成的烧写器啊
到淘宝一搜一大把

===================================

网友:
PIC单片机都可以用ICSP接口下载程序的。

网友:
icd2/PICKIT3都可以的。

网友:
焊到板子上,留出烧写接口就行。

网友:
通用的编程器,如希尔特SUPER系列,用TQFP烧写座,就可以独立烧写了,或者线路板上留出ISP烧写端口,就可以用ICD2/ICD3/PICKIT2/PICKT3等官方工具在线烧写了.(后一种成本更低,更方便).

网友:
现用最新的版本应该是ICD3,人民币一千左右吧,当然也还有旧版本,pickIT我也用过,怎一个慢字了得!

网友:
在线路板上留出ISP烧写端口,可以用ICD2/ICD3/pickit2/pickit3等官方工具在线烧写,下图没焊的几个5针排孔就是:
这二个也是 ICD2 和 pickit2 在线调试与编程器,

这个是 mini-PRO IC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