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生成可烧录txt文件的问题

楼主:
用IAR编译过后的debug文件里面都有可以烧录的txt文件,然后用MspFet打开就可以烧写程序。CCS可以生成这样的txt文件吗?生成的话在哪里找到?

网友A:
可烧录的是hex文件吧?没有见过烧录的是txt文件。
CCS4以上的可以,但是我忘了怎么弄了,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具体哪个你 查查。
CCS3.3以前的有一个软件可以转换,在安装文件下,具体的哪一个我也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烧录的是hex文件吧?没有见过烧录的是txt文件。
CCS4以上的可以,但是我忘了怎么弄了,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具体哪个你 查查。
CCS3.3以前的有一个软件可以转换,在安装文件下,具体的哪一个我也忘了

设置的选项我倒是知道在哪里、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2172243\QQ\WinTemp\RichOle\8(HMR$~IOQ`~KWQN0[0[8VY.jpgfile:///C:\Users\dell\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42172243\QQ\WinTemp\RichOle\8(HMR$~IOQ`~KWQN0[0[8VY.jpg

但是设置完了我还是找不到在哪里,或者根本就还没有生成?搞不懂诶。。求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选项我倒是知道在哪里、

但是设置完了我还是找不到在哪里,或者根本就还没有生成?搞不懂诶。。求高手指点

设置好了重新build,完了去哪里找呢?

网友A:
应该在工程文件夹下debug文件夹或者release文件夹下。看你以哪种方式编译了。跟.out文件在一起。找不到你可以在工程文件夹下搜.out文件

网友C:
3楼图片中的设置,看看顶部的configution是Debug还是Release,重新编译之后就在对应的文件夹下面。
注意如果修改的是Debug的设置,重新编译的时候又选择Release编译,那么不会生成txt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工程文件夹下debug文件夹或者release文件夹下。看你以哪种方式编译了。跟.out文件在一起。找不到你可以在工程文件夹下搜.out文件

用的debug,在文件夹里有.out文件,但是没有.txt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3楼图片中的设置,看看顶部的configution是Debug还是Release,重新编译之后就在对应的文件夹下面。
注意如果修改的是Debug的设置,重新编译的时候又选择Release编译,那么不会生成txt文件。

顶部的configuration是debug,编译的时候也是debug-active,可是还是没有txt文件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工程文件夹下debug文件夹或者release文件夹下。看你以哪种方式编译了。跟.out文件在一起。找不到你可以在工程文件夹下搜.out文件

对了,“Properities”对“Build”下面的“MSP430 Linker”的设置有什么要求吗?

因为我用IAR默认是不生成txt文件的,里面Linker要设置一下才可以。如图

要勾选“output”里面的“Allow C-spy-specific extra output file”,然后再勾“Extra Outputl”里面的相应选项。

不知道在CCS里面有没有要设置类似的东西呢?

网友C:
1.你有没有Apply再OK?
2.删除Debug文件夹或者Release文件夹再重新Build试试,或者Build的时候先Clean。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你有没有Apply再OK?
2.删除Debug文件夹或者Release文件夹再重新Build试试,或者Build的时候先Clean。

啊哈,问题解决了!

要把debug文件先删除在build才会生成txt文件

太感谢啦

网友D:
能不能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界面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界面不一样?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