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双核走起之移植

楼主:
前一段时间基本通过例程对各个模块都有了大致的了解,双核的例程官网提供了个关于blinky的。感觉还是有点问题。为了理顺问题,也方便下面的项目使用,果断的得将原来的多个工程变成一个工程呀。

这个移植看起来很容易,其实要注意的问题真的很多。

首先一个,新建工程时选择M0还是选择M4。

个人认为都行。只是开始时启动文件不同,反正双核间是可以跳转的

所以此处我先以M0作为起始情况来进行。

我mdk5倒是第一次新建工程,居然会弹出这个界面

仔细看看其实很有用的,像比方第一个板子支持部分,led,提及官网开发板lpcxpresso

下面是各种外设,涉及常用的一些芯片,这些api都可以下载并用的,很有用

此处我目的是移植,所以这些我暂时用不到就都不选,直接OK吧

文件新建成功就是将库文件导入工程。这也比较纠结。我找对应位置找了半天,后来果断的把例程中的几个工程再次编译下后,直接在总文件夹下搜".lib"然后要用的库文件就都有了

将对应文件复制进去

框架搭建

第一次编译,果断直接报错,提示不能打开board.h

在工程文件中查找该文件

文件夹中有该文件,所以果断是因为忘了设置了

设置成功

编译,81个错啊,继续修改

与原有工程相比,只有引导文件不同

果断替换,重新编译,还是81个错。

今天太晚了,明天继续找问题吧

网友A:
这种方式我也是醉了,都靠搜索需要的lib和文件。。。

感觉不太好,没几个文件,搞清楚依赖关系之后,在一步步建立会好些吧

只是一点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式我也是醉了,都靠搜索需要的lib和文件。。。

感觉不太好,没几个文件,搞清楚依赖关系之后,在一步步建立会好些吧

只是一点点建议

其实我自己也是醉了,在整个文件里翻来覆去的找,太折腾,后来就想干脆搜索得了。现在想想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干,所以有部分文件没有才导致的错误。回头还是中规中矩的来比较好

网友:
为什么要合并?

网友B:
你的头像真好。。。

网友C:
主要方便后面开发呀,下面我想用这板子做些东西,一个工程感觉更方便吧,而且移植什么的也很简单,而且这一过程也能加深对nxp这一系列芯片的了解,发现之前忽略的问题。由例程走向自己的工程,这一过程感觉很重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真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方便后面开发呀,下面我想用这板子做些东西,一个工程感觉更方便吧,而且移植什么的也很简单,而且这一过程也能加深对nxp这一系列芯片的了解,发现之前忽略的问题。由例程走向自己的工程,这一过程感觉很重要呀

你是指把m4和m0的东西都放一起?如果是的话那方向有问题吧。两个核心不是同构的,指令集不一样,就算合并了,还得通过工程选项筛选不同的内容,最终编译出来还是只能是一个项目。包括lib的链接,指令集不一样不会让你链接的。不一样的东西杂凑在一起,反而更复杂的。
你需要了解的是编译、链接的过程和基本的使用方式,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把m4和m0的东西都放一起?如果是的话那方向有问题吧。两个核心不是同构的,指令集不一样,就算合并了,还得通过工程选项筛选不同的内容,最终编译出来还是只能是一个项目。包括lib的链接,指令集不一样不会让你链接的。不一样的东西杂凑在一起,反而更复杂的。
你需要了解的是编译、链接的过程和基本的使用方式,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呢。

恩,可能这是我理解上的误区吧,还是想试试行不行的通。m4和m0两个核是不同,指令集我知道也确实不同。但既然这芯片是双核,那就应该能有个切换的功能,两者间必然通过什么来联系的。不知道是不是认知上的错误,手册我也看了,还是比较困惑,所以想列个工程来试试。理想状态下双核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在一个工程下mcu应该可以在m0和m4之间进行切换,通过灵活的转换从而提升效率。不然的话如果m4一个单独程序,m0一个单独程序,两者独立,那与m0的mcu加上m4的mcu有什么区别呀,基本优势都不大了。真实情况咋样还是通过实际使用来确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恩,可能这是我理解上的误区吧,还是想试试行不行的通。m4和m0两个核是不同,指令集我知道也确实不同。但既然这芯片是双核,那就应该能有个切换的功能,两者间必然通过什么来联系的。不知道是不是认知上的错误,手册我也看了,还是比较困惑,所以想列个工程来试试。理想状态下双核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在一个工程下mcu应该可以在m0和m4之间进行切换,通过灵活的转换从而提升效率。不然的话如果m4一个单独程序,m0一个单独程序,两者独立,那与m0的mcu加上m4的mcu有什么区别呀,基本优势都不大了。真实情况咋样还是通过实际使用来确定。

我也想过"理想状态下双核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在一个工程下mcu应该可以在m0和m4之间进行切换“这样可不可行。我的结论是可行性很差,即便能做,也不能通用,还丢失了异构双核的优点。试想过哪个周末来把freertos试试能不能做成SMP那种形式。这种异构双核说简单点就是两个core封装在一个die里面,你看构架都能看出来,用的AHB-Lite总线,印象中这总线没有总线级的多主处理支持,两个核就是两个master,挂上去就ok。所以不得不弄个同步处理的mailbox硬件来充当指令->总线应完成的互斥和同步,把之前的互斥操作显示化出来给programmer自己操作。所以上面freertos的想法仅仅只是想试试罢了,呵呵,有兴趣一起折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过"理想状态下双核功能的实现应该是在一个工程下mcu应该可以在m0和m4之间进行切换“这样可不可行。我的结论是可行性很差,即便能做,也不能通用,还丢失了异构双核的优点。试想过哪个周末来把freertos试试能不能做成SMP那种形式。这种异构双核说简单点就是两个core封装在一个die里面,你看构架都能看出来,用的AHB-Lite总线,印象中这总线没有总线级的多主处理支持,两个核就是两个master,挂上去就ok。所以不得不弄个同步处理的mailbox硬件来充当指令->总线应完成的互斥和同步,把之前的互斥操作显示化出来给programmer自己操作。所以上面freertos的想法仅仅只是想试试罢了,呵呵,有兴趣一起折腾啊。。。

嗯,一起折腾吧,哪怕真不行,至少我试过了

如果这种不行,我下面想测试比较双核的优势,nxp单核板子手上没有,大不了到时用st的板子来测,虽然会有误差,但真心想知道这双核的优势除了面积的减小,在性能上有没有什么优势的提升。到时一起讨论呀

网友:
优势肯定有啊,两个核呢,不过不是每个场景都能体现优势。计算量大且外设活动频繁的优势明显了。

网友:
双核优势是一定有的,但是这个也得看场合,有些任务可以并行处理,但是有些需要顺序。
所以不能达到1+1=2,但是1+1>1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