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正弦震荡电路

楼主:
请教一下,如何制作一个正弦振荡电路,满足以下要求:芯片用lm324,单电源5V供电,频率10k到100k可调,自己捣鼓了几天实在是没弄出来!。。用文氏桥的改进型也没办法达到100KHZ。。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顶顶,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用LM324,还限制单电源5V,频率要达到100kHz,条件有些苛刻。

网友A:
LM324不是低电压型的,在5V工作时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能换面LMV324倒是容易实现。

RC振荡器,为了实现移相,会降低很多的增益。因此要求放大器的增益(在高段)较高才行。

所以,请楼主试一下LC作回路的振荡器

网友:
那如果将LM324改成LM358能有希望实现吗?

求大神帮个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LM324不是低电压型的,在5V工作时的性能大打折扣,如果能换面LMV324倒是容易实现。

RC振荡器,为了实现移相,会降低很多的增益。因此要求放大器的增益(在高段)较高才行。

所以,请楼主试一下LC作回路的振荡器

那如果将LM324改成LM358能有希望实现吗?

求大神帮个忙 学校只让用RC型的。。

网友:
324和358的性能差不多的。你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关键是在低电压时,它的性能不太理想。如果是LMVxxx就是低电压型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