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FR功能的温度测试点

楼主:
打算做一个无线温度标签,功能比较简单,FRID+测温即可。FRID打算选择无线射频卡芯片,暂时找了一个国产的,QR2213。MCU当然首先咱们的金刚狼,温度采集现在有两种想法,一个是选测温芯片,另外一个就是用单片机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精度在1°左右就够了,只要用于冷库分布测温。由于是标签,低功耗是必须考虑的,再一个就是体积要小,能做成硬币那样的更好了,实在不行最大也就公交卡那样了。
基本功能就这些,大家一看讨论一下呗。主要是两个个方面,一个是FR芯片芯片,一个是测温方案上(内部温度传感器还是外部的)。

网友:
体积小,功耗低,无线只能选2.4G的。单片机内部温度传感器精度太低,一致性也不好,校正很麻烦,不如用NTC热敏电阻。

网友:
传输距离?

网友:
为了节省成本,内部温度传感器还是可以考虑的,不过选择新品的时候记得看一下尾缀,选择带"I"的

网友:
5969本来就不小了,加上你做RFID,天线截面积恐怕也小不了。最佳方案恐怕是裸片直接邦定…

网友:
推荐方案
msp430f2132 + cc11xx + ntc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个人感觉也是天线限制了尺寸的大小。测温方面感觉用热敏电阻加外围电路就比较复杂了,体积和功耗都不一定比直接用集成芯片好吧?MCU部分用金刚狼系列,当然不局限与5969了,而且也有多种封装可以选择,这个不是问题了。RF部分我没有说清楚,必须用符合ISO/IEC 14443 协议的芯片。
谢谢几位,我再考虑一下

网友:
还要看你的标签怎么取电,如果要做无源标签,那就必须用RFID,不然可以考虑BLE的

网友:
NFC标签取电。

网友:
有源的,就是体积要小一些,所以功耗尽可能的低了。
BLE确实是不错的,都不需要去做专门的终端,手机就能搞定了。这个想法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