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块板子,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前段时间画了一块最小系统板,没有覆铜,打板焊好后使用过程中没有问题。
这是第二块板子,因为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所以就尝试铺铜,

将模拟地(AGND)和数字地(DGND)分别屏蔽起来,最后通过0欧姆电阻R23和R28连接。

在规则中将铜间距设置成15mil,使用的是网格铺铜。

现在画板经验不多,所以哪里画的不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希望前辈多多指正,以求进步。

谢谢大家!

网友A:
周围加几个安装孔,调试的时候架起来 防止短路

网友B:
画的还可以,板子可以再精简些

网友C:
没有看到完整的分界线,右下角部分有重叠。因为不清楚每一部分的具体功能,不太清楚哪一个是模拟部分那一部分是数字部分,总的老说板子画的还是可以的。此外我觉得两部分的分界应该尽可能的规矩一些,少拐一些弯,比如你这个U1左上角这部分可以直上直下的走。

网友D:
推荐一本书《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电路设计》,第5章讲PCB设计。虽然这本书抄了很多厂商的应用笔记,但是做了整理归纳,也挺好的。可以买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围加几个安装孔,调试的时候架起来 防止短路

恩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的还可以,板子可以再精简些

恩  我再好好调整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完整的分界线,右下角部分有重叠。因为不清楚每一部分的具体功能,不太清楚哪一个是模拟部分那一部分是数字部分,总的老说板子画的还是可以的。此外我觉得两部分的分界应该尽可能的规矩一些,少拐一些弯,比如你这个U1左上角这部分可以直上直下的走。

谢谢  我再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一本书《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电路设计》,第5章讲PCB设计。虽然这本书抄了很多厂商的应用笔记,但是做了整理归纳,也挺好的。可以买来看看。

在PCB电路设计这一块  确实挺欠缺的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E:
1.敷铜的话顶层底层可以多放置些过孔连接
2.器件焊盘与铜皮最好是十字相连的,要不像小电阻电容 过炉后容易出现立碑
3.两个引脚间直连的导线最好不要是不同线宽,看你里面很多因为敷铜线宽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敷铜的话顶层底层可以多放置些过孔连接
2.器件焊盘与铜皮最好是十字相连的,要不像小电阻电容 过炉后容易出现立碑
3.两个引脚间直连的导线最好不要是不同线宽,看你里面很多因为敷铜线宽不一致

恩  谢谢指教

网友:
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1 .  走线不是很漂亮,你如有空再优化一下;2. 好像看起来没有添加泪滴哦;3. 敷铜要尽可能全部的覆盖整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