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STM32中断内存溢出

楼主:
 各位大侠好,

目前我移植的是uCOS III+STM32版本,出现的问题现象如下:

1. 当我触发一个外部中断进入“void PUMP_Int(s16 index)”中断服务子函数,只要调用"PollPrintf"就会出现"HardFault异常", 从这个看应该是内存溢出。

PollPrintf中有256字节栈分配,但我的系统栈和堆都比较充足,我尝试加大系统的栈和堆大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此估计跟系统栈和堆没有关系。
======================================================
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eap Configuration
;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eap_Size       EQU     0x00002000

2. 我又怀疑是因为系统的中断嵌套导致的问题,因此我又把中断的抢占配置去掉,只留下子优先级,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不设置抢占优先级,只有子优先级

以下代码断详细交待了中断的配置情况以及错误产生的地点,烦请帮我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不对,谢谢。

void BSP_Interrupt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Deinitializes the NVIC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3000);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不设置抢占优先级,只有子优先级
/* Enable the EXTI(15:1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3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EXTI(15:10)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6;            ...............................子优先级为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1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UP_TIM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7;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中断服务句柄
{
OSIntEnter();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8)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8);
#if FUNC_PUMP
        PUMP_Int(0);
    #endif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if FUNC_PUMP
    PUMP_Int(1);
#endif
}
OSIntExit();
}

void PUMP_Int(s16 index)
{
if (index >= MAX_PUMP)
{
return;
}
    if (DebounceCnt[index] > 0)
    {
     return;
    }
    DebounceCnt[index] = Config->PumpFunc.DebounceDelay[index];
    SecPump[index]++;
    if (index == 0)
    {
        if (!Config->RemotOut.remoteoutE[0])
        {
            return;
        }
     if (StartCntStrokePerMin)
     {
     McStrokePerMinCnt ++;
      if (Config->PumpFunc.PumpStrokeMode) //Half stroke mode
     {
     if (DropFlag)
     {
     McStrokePerMinCnt--;
     }
     else
     {
    PollPrintf("Mc strokes counter:%d\r\n", McStrokePerMinCnt);
     }
     }
     else
     {
    PollPrintf("Mc strokes counter:%d\r\n", McStrokePerMinCnt);
    }
     }
     else
     {
     McStrokePerMinCnt = 0;
     }

     if (TotalMotorPump == 0)
     {
if (StrokeMeasure == 0)
{
                CaliSec = 0;
            }
     }
    TotalMotorPump++;
     if (Config->PumpFunc.PumpStrokeMode) //Half stroke mode
     {
     if (DropFlag)
     {
         TotalMotorPump--;
         DropFlag = 0;
         return;
     }
     else
     {
         DropFlag = 1;
     }
     }
     if (CalibrateMotorSpeed)
     {
         PollPrintf("Motor pump strokes:%d\r\n", TotalMotorPump);                ..........................每次只要调用此句打印信息即可导致系统进入“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单步跟踪至此函数结束并未发现此句有内存溢出情况,当继续往下运行时立即会进入HardFault异常中断,估计是中断整体压栈造成的问,但如若在函数中不调用此句打印,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打印语句的定义见下面。
        if (StrokeMeasure > 0)
  {
SoftIrq_UnRegister(PUMP_SpdMeasureTimeOut);
        }
     }
    }
}

s32 PollPrintf(s8 * format, ...)
{
  s32 n;
  s8  buf[256] = {0};
  va_list ap;

  va_start(ap,format);
n = vsprintf(buf, format, ap);
    BSP_UartPollSendData(USART1, (void *)buf, n);       此语句内只是纯粹向串口输出数据,再无内存分配了
LOG_FifoWrite((u8 *)buf, n);

      va_end(ap);
      return n;
}

网友:
可能是中断向量或者中断地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