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覆铜

楼主:
请问下,PCB覆铜时,我设置了禁止覆铜区域polygon pour cutout,最后polygon pour cutout区域的虚线框没去掉就那去做板了,这样需要重新做吗?

网友:
一般情况,应该重做。

禁止覆铜,是没有铜的区域,它的边缘是由其它 ---并非唯一的网络包围。这样,边缘连接起来就不应该的。

网友:
没有很大关系

网友:
现在急着用,用起来应该可以吗???

网友:
没有多大关系 你板子频率高?

网友:
没有啊  滤波电路10HZ低通

网友:
polygon pour cutout是不覆铜的,虚线去掉没有驱动没有关系,
这里如果覆铜了,与楼主的想法就是相反的。

网友:
但是虚线里面有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