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E金币买的烙铁和焊锡

楼主:
话不多说,先上图片

烙铁是宝工的可调温度,本来想买个焊台的,考虑到便携性最终买了这个

没想到京东的焊锡卖这么好,0.5,0.8的都卖没了,最终买了1mm的,这下够用一段时间了

看一下烙铁的细节图,手柄是全透明的,里面的用料一目了然

上电之后加热指示灯也是绿色的,科技感十足

仔细看上图,可以发现调温旋钮有点不对劲,于是试着调整一下。。。

哈哈,拆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啦

电路还比较简单,用的是1A的双向可控硅 BT131 调温电路,只是居然没有接地线。。。

测了一下发热芯的电阻,只有176.1欧姆

如果是220V全功率的话,有近275W;110V有效值的话,68.7W

考虑到温度升高电阻增大,留下的调节裕度还不小

不用担心,最后组装回去一切正常,还把调温旋钮摆正了,用起来舒心多了,O(∩_∩)O哈哈~

总的来说一次满意的换购,多谢管理员啦 @maylove

网友A:
1mm的焊锡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什么价格的啊

网友B:
Z这个也能恒温?太强了。

网友:
忽然发现自己金币兑换的物品忘记晒了,改天拍照再晒

网友:
俺的E金币只送过一次,楼主好幸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m的焊锡不影响使用吧!

不影响的,手头还有细的,这个1mm的比较耐用,适合大件

网友:
烙铁59,焊锡反而要79,小卷的焊锡都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Z这个也能恒温?太强了。

发热芯是4线的,应该集成了热电偶
实测反馈端‘电阻’ 0.6 欧姆,并且接线的地方还标有正负

网友:
好好地一个烙铁,怎么就拆了呢,换我不会拆,你就晒下外观不行么

网友:
最后组装回去一切正常,还把调温旋钮摆正了,用起来舒心多了,O(∩_∩)O哈哈~
佩服啊 动手能力真强啊  开始还替你担心啊

网友:
没有注意,JD还有这些东西呢!

网友:
买白光的啊 好使 耐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白光的啊 好使 耐用

京东木有看到白光的烙铁。。。

网友:
你们金币真多啊

网友:
图片中的控制电路比想像中的复杂,都没留意到小烙铁都做的那么好了

网友D:
京东自营好像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京东自营好像没有吧??

有的,这两个选了半天……

网友:
我的金币还是0

网友:
总看到人家晒用金币换购的东东,看着好眼馋,但是我一个E金币都木有~~~~~~~~~~~~哎~~~~~~~~~~~~~~

玩板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