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stm8s103f3与另外一款芯片的通讯程序,弄了好久没弄出来,淡淡的忧伤。。

楼主:
在示波器上看不到芯片返回值的波形,谁有空可以帮我看看哪里的问题,非常谢谢

网友A:
这是通讯协议的基本资料

网友:
看时序头大,你还是严格按照时序写吧,特别是延时,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如果你使用了IIC那两个脚的话,请一定外接上拉,很多高手栽在这里

网友:
对这个协议,不是很了解,你用的是不是Io模拟时序呢。先确定,硬件正常。再看时序和协议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使用了IIC那两个脚的话,请一定外接上拉,很多高手栽在这里

这个是一线通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讯协议的基本资料

这个 是单线通讯的 吧,单线通讯的 只要按照时序的顺序,他叫你怎么发 你就怎么发就行了,主要是时序 先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测准点,就可以通讯了,类似于STM8S 驱动TM1804的片子一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