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杯

楼主:
              最近学校举行挑战杯比赛, 要求是“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申报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 哲学社会科学类社会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 科技发

明制作三类作品参赛” 。我们打算走科技发明制作方向,可是一直没啥好想头,不懂做啥好,大伙给帮忙出出馊主意呗

网友:
具体的话我们是打算用车型机器人做这个比赛,以前的师兄参加的时候做了个只能飞行棋,它是这样子的,两个车型机器人,然后有一个色子,由游戏者抛色子(这个色子是特制的,里面有基于51的开发板、陀螺仪模块、无线模块以及电源模块,通过陀螺仪模块识别当前色子的姿态,从而判断当前面向向上的是那个点数,然后通过无线模块把这个点数发送给车型机器人,机器人则根据游戏规则向前走几步)。这个飞行棋的作品是我最佩服的,我们打算往这方面走,就走创意创新的路子,然后再和“挑战”搭上线,可是苦于一直没有啥思路,愁啊

网友A:
这个恐怕只能靠你自己,遇到技术问题不妨来提。挑战杯比电子国赛的要求高,档次不同,专科生都会面临博士生的“挑战”,至少我在校时是那样。第一届挑战杯时我在校,可惜校方没有组织参赛,无缘挑战。挑战杯的科技制作类主要比创意,但好的创意往往技术难度也不低。特别的,创意一定要新颖、实用。比如,四轴飞行器,在国内还没出现四轴飞行器时,拿这个项目参赛是一定能拿奖的,至少二等。但一旦有了,连进入评奖初选的资格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只能靠你自己,遇到技术问题不妨来提。挑战杯比电子国赛的要求高,档次不同,专科生都会面临博士生的“挑战”,至少我在校时是那样。第一届挑战杯时我在校,可惜校方没有组织参赛,无缘挑战。挑战杯的科技制作类主要比创意,但好的创意往往技术难度也不低。特别的,创意一定要新颖、实用。比如,四轴飞行器,在国内还没出现四轴飞行器时,拿这个项目参赛是一定能拿奖的,至少二等。但一旦有了,连进入评奖初选的资格都没有。

嗯  是的,不新,做别人做过的没意思,但如果别人做过但没做好应该还是可以吧,符合挑战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个应该重在创新当然还有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  是的,不新,做别人做过的没意思,但如果别人做过但没做好应该还是可以吧,符合挑战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个应该重在创新当然还有实用

这个就看是重在参与还是志在夺标了。

网友:
挑战杯最主要是就是创意,之前在学校是参加过,《节能路灯控制系统》获得了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