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2] 异构双核,就算调试也要在一起(IAR+CMSIS-DAP)

楼主:
freebsder发于EEWORLD社区,如需转载请保留此行声明。

原厂版本的朋友有福了,有lpcxpresso1549的朋友也可以试试。
IAR从7.1开始支持同构和异构multicore的仿真。jlink实在不好意思,它不支持。

对于万利板还是先吐槽! 板载的仿真器就没那么多事。现在万利的只有swd接口和lpclink2接口给出来,我手里只有一个V8的jlink,还好有上次活动的lpcxpresso1549。
还得继续吐:原厂和万利的一样,上面lpclink2接插件间距太小,插头不好买,线也不好卖,我还把我老婆喊来帮我捏着焊,20个引脚两个人弄了接近40分钟才焊好。万利板原理图没有就算了,lpclink2接口上 1 pin也不标注,还要对着1549board的原理图量它的电源。

接上之后,根据lpcxpressoboard的说明,把仿真器设置成外部调试,然后记得要用 LpclinkII-CMSIS-DAP固件。
然后拷贝一个multicore的IAR工程,一个叫master,一个叫slave。master里面把slave相关的删掉,slave里面类似。

然后看下面的视频 。
(视频太扯淡,哥们录的flash,格式可能不对,辛苦nmg和eric_wang弄很久也不行。 放在 EEWORLD NXP 技术交流群里了:59363488,文件名 lll.swf) lll.swf.pdf (24.02 MB, 下载次数: 319) (改后缀把pdf删掉)

里面的关键是对slave工程的设置和master里面怎么烧录slave工程。
1、内存空间和flash空间的分配这个是必须的。
2、需要在slave的linker和master的linker里面做一些调整。
3、slave中的intvec需要调整到你自己设定的地址上。
4、slave中的调试复位要选core或者software等只涉及m0的复位,master复位选system。
5、slave中的download,有两种形式,一种是slave自己down,一种是master来帮助slave down。视频里面是第二种形式。这种形式需要在master的debug里面填写slave的 image ,同时要制定烧录的偏移。这也是在 3、步中做的调整。
6、在master的主文件中修改slave 的 bootaddr 和 stackaddr 成你自己设定的地址
7、在master的debug中打开异构多核调试(麻痹的,jlink居然不支持),设置probe的tap成0,同时填写slave的项目参数。
8、在slave的debug中设置probe的tap成1。
9、如果是master帮助slave自己down,就把slave里面设置成attach process,否则保持原样。
10、调试master的时候它会自动打开slave的工程,然后同时烧写进去,这时候就可以同时调试master和slave了。

仿真起来之后,可以看到左边的master是停留在reset_handler里面,而右边的slave停留在0x300000xx,这段地址是rom,可以看到状态里面是SLEEPING。同时注意IAR对多核的支持在工具栏上面的

两个工程通过内部网络通讯,可以分别对另一个核控制。

然后直接跑到启动m0之前,m0还是在睡觉的

启动之后,仿真器抓住了m0的断点,slave下面的状态可以看到一句 Core Reset

网友A:
关注,同时调试没玩过

网友B:
不错好帖子,我还没尝试过同时debug,又多一个用IAR的坛友可以讨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好帖子,我还没尝试过同时debug,又多一个用IAR的坛友可以讨论了

现在才感觉屏幕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同时调试没玩过

谢谢关注,视频拜托nmg在上传

网友:
楼主腻害,楼主的视频啥时候后出来呀,看帖子一头暮水,个人水平有限

网友:
好帖子,MARK,做很长时间DM8168异构多核,感觉IAR的异构多核调试功能很nice。

网友:
楼主厉害啊,第二批,只有JLink,默哀下~~

网友:
好贴,顶一个
我的lpcxpresso还没设置好双核调试

网友:
和楼主想一块去了,使用公司的ULINK不方便,正想使用LPC1549自带的LPCLink2呢,1.27-10P的下载线已经买了,还担心LPC432x的LPCLink2不能进行双核调试呢,刚好看到楼主的帖子,太棒了。

网友C:
请问楼主,LPC1549的LPCLink驱动安装之后是这样的嘛?

以前玩的时候时候不记得了,那个时候是XP系统,现在win7,老感觉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LPC1549的LPCLink驱动安装之后是这样的嘛?

以前玩的时候时候不记得了,那个时候是XP系统,现在win7,老感觉不对啊

在设备和打印机里看,识别成LPCLink,用lpcxpresso自带的驱动就好,不要装LPCLink2工具的那个驱动,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设备和打印机里看,识别成LPCLink,用lpcxpresso自带的驱动就好,不要装LPCLink2工具的那个驱动,有冲突。

那里的显示倒有的

NXP网站真心难受,下载那个IDE时候一会有速度一会没速度。

挂机下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设备和打印机里看,识别成LPCLink,用lpcxpresso自带的驱动就好,不要装LPCLink2工具的那个驱动,有冲突。

安装了那个LPCXpresso,驱动重新更新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安装了那个LPCXpresso,驱动重新更新了一下还是不行。

先在设备管理里面把驱动卸载了,然后拔掉usb,在安装驱动程序,然后插上USB就好了,我的win7这样,后来不知为什么调试不了,老是下载完校验失败,用lpcxpresso就可以,现在我用lpcxpresso了,因为不是win平台,哈哈。。还有,前面有坛友说usb3.0的口可能有问题,没具体去捣鼓了,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在设备管理里面把驱动卸载了,然后拔掉usb,在安装驱动程序,然后插上USB就好了,我的win7这样,后来不知为什么调试不了,老是下载完校验失败,用lpcxpresso就可以,现在我用lpcxpresso了,因为不是win平台,哈哈。。还有,前面有坛友说usb3.0的口可能有问题,没具体去捣鼓了,你试试。。

那个驱动显示就是那样了,不过好像可以正确识别的!
明天等我的线到了就知道能不能下载成功了。

今天用的ULINK,暂时没问题

网友:
我买的排线终于到了,不用像楼主那样焊接,晚上正式开搞

网友:
keil 下 双核怎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