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5969:LPM3下UART(115200)不触发Rx中断

楼主:
1.LFXT -> ACLK,32768Hz,BRCLK -> ACLK,波特率9600,LPM3模式下工作正常;(由于项目需求,波特率需为115200,故舍弃)
2.DCO -> ACLK ,1MHz,BRCLk -> ACLK,波特率9600,LPM3模式下不触发中断,AM下无法发送数据;

   DCO -> SMCLK ,1MHz,BRCLk -> SMCLK,波特率9600,LPM3模式下工作正常;(UG 48页,LPM3下SMCLK是关闭的,不明白为啥可以正常工作

3.DCO -> ACLK ,1MHz,BRCLk -> ACLK,波特率115200,LPM3模式下不触发中断,AM下无法发送数据;

   DCO -> SMCLK ,1MHz,BRCLk -> SMCLK,波特率115200,LPM3模式下不触发中断,AM下发送数据错误;

4.刚才讲DCO配置成8M,使用SMCLK做BRCLK的时钟源,波特率57600,LPM模式下工作正常,LPM3下SMCLK是关闭的,不明白为啥可以正常工作

我尝试了很多,都未能解决问题,希望大家指点,我想配置为ACLK 8M(如果SMCLK可以配置成功也行),波特率115200,测试程序使用的ccs中提供的例程,路径如下:Libraries -> Driver Library -> MSP430FR5xx_6xx -> Example Projects -> EUSCI_A_UART

附上测试程序:

也许这是个硬件bug吧,在TI论坛上找到了答案,但是不太确定,贴上连接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msp430/f/166/t/19023#pi316701=1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msp430/f/166/t/304352

分享下TI提供的波特率计算工具:http://software-dl.ti.com/msp430/msp430_public_sw/mcu/msp430/MSP430BaudRateConverter/index.html

网友A:
你得把你的代码贴上来让大家看看才行啊。单纯的现象只有遇到的人才能帮到你,大大减少了可以帮到你的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把你的代码贴上来让大家看看才行啊。单纯的现象只有遇到的人才能帮到你,大大减少了可以帮到你的人呢

就是例程上改了参数,我这就把程序打包上来

网友A:
例程用的是ACLK还是SMCLK呢?另外你的程序里面过采样率貌似没有设置呢,设置一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程用的是ACLK还是SMCLK呢?另外你的程序里面过采样率貌似没有设置呢,设置一个试试吧。
    // Configure UART
    EUSCI_A_UART_initParam param = {0};
    param.selectClockSource = EUSCI_A_UART_CLOCKSOURCE_SMCLK;
    param.clockPrescalar = 8;
    param.firstModReg = 0;
    param.secondModReg = 214;
    param.parity = EUSCI_A_UART_NO_PARITY;
    param.msborLsbFirst = EUSCI_A_UART_LSB_FIRST;
    param.numberofStopBits = EUSCI_A_UART_ONE_STOP_BIT;
    param.uartMode = EUSCI_A_UART_MODE;
    param.overSampling = 0x00;//EUSCI_A_UART_LOW_FREQUENCY_BAUDRATE_GENERATION;

上传的例程使用的是SMCLK,查阅手册,过采样率设置为0。我也尝试过使用各种配置,情况不一

网友:
哦,我也看不出问题所在。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B:
LPM3在哪些情况下可以exit呢,楼主先给列出来看看吧,好找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PM3在哪些情况下可以exit呢,楼主先给列出来看看吧,好找问题

RTC也可以,我主要用了RTC和UART,还打算用DMA,但是卡在UART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TC也可以,我主要用了RTC和UART,还打算用DMA,但是卡在UART上了

Groupx需要程序选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Groupx需要程序选择么。。

不需要,貌似是硬件上存在bug,我该用SMCLK,57600波特率,LPM3正常工作,DMA也已经正常工作

网友D: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57600能行,115200不行,有可能lpm3下smclk关闭了,唤醒需要一点时间,好像是10us,所以波特率太快最开始发送的数据就丢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57600能行,115200不行,有可能lpm3下smclk关闭了,唤醒需要一点时间,好像是10us,所以波特率太快最开始发送的数据就丢失了

没有解决,我最后用了57600,貌似是个bug,在TI官方论坛上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TI的工程师说是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解决,我最后用了57600,貌似是个bug,在TI官方论坛上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TI的工程师说是bug

我这儿也要求用115200,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bug无解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儿也要求用115200,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了。。。bug无解阿

。。。。。
看看TI官方论坛那个帖子吧,里面有解决方法,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E:
现在怎么样了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看图形应该是起始位判断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怎么样了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看图形应该是起始位判断出错了

没有解决,最后用了57600,是个bug,唤醒时间太长,波特率又高,导致第一位丢失,你可以看下链接里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