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4272 infoFlash 数据错乱

楼主:
存储在infoFlash的参数竟然错乱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遇到。是不是你自己不小心操作了?另外,要注意下FLASH的操作时钟,430的FLASH操作时钟是有范围要求的

网友:
没有啊,下完程序好好地,放那一段时间就这样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怀疑是电池电量低,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是不是你自己不小心操作了?另外,要注意下FLASH的操作时钟,430的FLASH操作时钟是有范围要求的

想问问,是不是低于2.7V flash 就不能擦除和写入了

网友:
放一段时间就这样了?好诡异啊!在你写数据后有没有检查写入的数据是否正确呢?至于是不是低于2.7V不能写入,你需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想问问,是不是低于2.7V flash 就不能擦除和写入了

之前有同事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很久原因,后来确认是这个电压问题,他是电池供电的,半年就不行了,后面加了一些代码判断搞定了,电压过低的时候不能操作flash

msp430的手册明确写着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也算是430手册常见的字眼了,。。可以找原文看一下

网友:
不同的MCU的flash写入电压是不一样的。F5最低能1.8V写入,G2最低2.2V写入。准确说应该是擦除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想问问,是不是低于2.7V flash 就不能擦除和写入了

之前有同事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很久原因,后来确认是这个电压问题,他是电池供电的,半年就不行了,后面加了一些代码判断搞定了,电压过低的时候不能操作flash

msp430的手册明确写着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也算是430手册常见的字眼了,。。可以找原文看一下

能帮我问问怎么处理的吗,我这也是电池供电的,比较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帮我问问怎么处理的吗,我这也是电池供电的,比较着急

采样电压值,再决定是否操作Flash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想问问,是不是低于2.7V flash 就不能擦除和写入了

之前有同事遇到这个问题,找了很久原因,后来确认是这个电压问题,他是电池供电的,半年就不行了,后面加了一些代码判断搞定了,电压过低的时候不能操作flash

msp430的手册明确写着会出现不可预料的结果,也算是430手册常见的字眼了,。。可以找原文看一下

有学到一招了,回去拿板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帮我问问怎么处理的吗,我这也是电池供电的,比较着急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回复都没仔细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