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写波形算法

楼主:
2芯积分
各位大神,

      近期,我想用ccs编一个关于波形求持续时间,峰值等参数的算法程序。作为一个刚入行的小白,求一个类似的例程,实现类似功能作为参考。不胜感谢。

网友:
你说的不具体。

网友A:
楼主仅要求使用CCS编写,CCS只适用于TI的芯片,而TI的芯片又有那么多,具体使用哪一款呢?

波形的持续时间及峰值,这倒是不难的事。一般对芯片入门级者就可以做到。

网友B:
楼主,什么叫C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叫CCS?

Code Composer Studio  简称CCS。TI推出的针对自家DSP、430、ARM的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仅要求使用CCS编写,CCS只适用于TI的芯片,而TI的芯片又有那么多,具体使用哪一款呢?

波形的持续时间及峰值,这倒是不难的事。一般对芯片入门级者就可以做到。

哦哦,不同的板子编写不同嘛?我用的是dsp2833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不同的板子编写不同嘛?我用的是dsp28335的

区别肯定是有的。

28335没有用过。给你个参考:它有个事件捕捉器,可以在脉冲到来及消失时测量脉冲宽度,它有12位的ADC,80nS的转换时间,可以连续采样信号并对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