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开发板做图像处理的能力怎么样?

楼主:
最近要开始新的项目了,DSP图像处理能力很强,但是想知道arm开发板能做吗?我的项目要求是从摄像头采集到图像后,在arm板上直接进行图像的灰度化二值化并通过算法得到一些图像数据传给上位机,有一定的实时性要求。想直接买一套开发板,直接写软件就行的,有推荐的吗?或者arm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试试xilinx或者论坛最近的那个altera板子,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xilinx或者论坛最近的那个altera板子,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不是要ARM吗?你怎么给推荐FPGA呢?

网友C:
看你要做的运算。如果dsp在算法上的提升不是特别明显,或者算法能拆成并行计算可抵消dsp的优势的话,arm(A9以上,自带GPU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有arm+dsp呢),通用性强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做的运算。如果dsp在算法上的提升不是特别明显,或者算法能拆成并行计算可抵消dsp的优势的话,arm(A9以上,自带GPU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有arm+dsp呢),通用性强很多

两种芯片一起还玩不起呢,我还是小菜鸟。DSP和arm都没接触过。现在决定还是用DSPc6000系列的开发板吧,性能要好一些。有推荐的开发板么?资源齐全一点的,例程多的,可以直接上手改程序的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种芯片一起还玩不起呢,我还是小菜鸟。DSP和arm都没接触过。现在决定还是用DSPc6000系列的开发板吧,性能要好一些。有推荐的开发板么?资源齐全一点的,例程多的,可以直接上手改程序的最好。

运算比芯片重要。用哪一种都无所谓,算法出来了买两个板子对比着折腾一下就有谱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要ARM吗?你怎么给推荐FPGA呢?

这个带arm硬核哦,而且利用FPGA的并行优势处理起来杠杠的

网友:
要把性能指标写清楚 才好做选型
要不然泛泛的谈 得不到想要的答案的

比如:帧速率?图像大小?传输接口?等等一些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带arm硬核哦,而且利用FPGA的并行优势处理起来杠杠的

嗯,但是比较贵哦~

网友:
我推荐一款嵌视科技QS-PTE9很适合你,可以完成你的开发需求,好处就是直接写算法就可以完成开发别的老板都配置好了,想了解更多可以到淘宝上看下

网友:
cortex-a8应该可以,我就是在cortex-a8上做了一些图像处理,不知道你主要是用在那方在的?

网友:
zynq有个新产品好像不错

网友:
最好带图形加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