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63/vs1053硬件编码电路设计时,音频信号线输入问题求助

楼主:
我的音频信号是在一根线上的(附图),
但是vs1063/vs1053的编码输入端是两个line(附图片).
我应该怎么连啊?只连一个吗?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网友A:
按手册里来,接两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手册里来,接两根线!

那我这两根线接同样的信号吗?

网友:
接同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