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与SIM900A串口通信问题(AT指令)

楼主:
本人在做SIM900A与stm8的串口通讯,UATR3与电脑连接,UART1与SIM900连接,用串口调试软件发AT指令,SIM900的返回信息再由UART3返回电脑,在调试时发现,程序中的其他AT指令都可以返回OK值,可是AT+CPBR(查找电话簿)返回值却是ERROR,用串口调试软件直接发AT指令能得到OK值,请教是什么原因。

      u8 Read_Adr[10]="AT+CPBR=1\r";// 读电话簿
      UART1_SendString(Read_Adr, 10);

              Delay(100000);

               UART3_SendByte(uart_p);

//          u8 Msg1[10] = SMSCMGF;

       u8 Msg1[10] = "AT+CMGF=1\r";//选择短信格式 此指令能返回OK

//        u8 Msg1[10] = "AT+CPBR=1\r";//如果把上一行的指令替换为此指令,则返回ERROR

        UART1_SendString(Msg1, 10);

        Delay(100000);

        UART3_SendString("normal1\n",8);

以下为调试程序显示,红色部分为程序运行,蓝色部分为由调试软件直接发AT指令

网友:
看看指令文档,不同模块之间有的指令是有区别的,

网友:
AT指令集看过了,我通过程序发AT+CPBR指令返回值就不正确,可是其他指令就正常,用串口程序发相同的指令就有返回,

网友:
认真对比,一定是有区别的,有没有字母弄错,或者少了什么?

网友:
数组的定义长度正确吗?

网友:
这里一般不这样定义:
u8 Msg1[10] = "AT+CMGF=1\r";//选择短信格式 此指令能返回OK
而是
u8 Msg1[] = "AT+CMGF=1\r";//选择短信格式 此指令能返回OK

网友:
谢谢,已解决,前面延时太短,可能SIM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加长延时OK。

网友:
问一句,因为我刚刚接触SIM900,关于调试助手,我不知道怎么使用,,,,,还有,那个多条字符串定义窗口里的东西,都要写吗?不定义的话不能接收到SIM900 的响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