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DSP应该做些什么来学习DSP?学嵌入式还是信号处理

楼主:
小弟是DSP小白,垃圾学校的一名研究生,单人学DSP,学的是TMS320f28335,老师没有项目。之前用DSP自己diy了半个四轴飞行器,才把DSP的外围资源搞得差不多,飞机做的人太多了,没什么搞头。没人指导,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学习DSP,前两天看了DSP嵌入式相关资料,看的头大,关于信号处理也不知道做什么,正好现在研究生电赛开始了,我该做些什么?烦请各位大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不会数字信号处理,那要DSP干嘛?

网友B:
有时间就都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间就都学。

问题是应该找个方向深入吧?学两个,都学不精。现在是不知道做些什么设计来动手学习dsp。。老师也没有指导,被放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果不会数字信号处理,那要DSP干嘛?

没有看懂您是什么意思。小弟不知道做什么设计来动手学习dsp

网友D:
我也是研究生,觉得还是等大神回答。
关注此贴。

网友E:
关注+1,找到工作后就莫名地被学习DSP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研究生,觉得还是等大神回答。
关注此贴。

默默祈祷有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注+1,找到工作后就莫名地被学习DSP了。。。

找了工作就可以跟着老板的任务来啊,总算有个方向,研究生就是个坑,都没有方向,都是自己搞,老师从来不管,担心找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懂您是什么意思。小弟不知道做什么设计来动手学习dsp

我的意思是,DSP擅长于计算,适合用于计算量大的数据处理场合。而信号处理是需要理论支撑的,DSP本身只是工具,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信号处理理论的掌握。如果掌握了DSP但是信号处理理论没学好,你把DSP当单片机用?学好了信号处理理论,则碰到现实问题时,DSP也未必就是就是唯一方案,还有可能是FPGA,甚至高性能的MPU/MCU也行。

所以我说,重要的不是学DSP,则是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掌握了理论,只是想学好DSP这种工具本身,就当我没说了。至于怎么学DSP本身,不好发表意见。

另外,嵌入式跟DSP、信号处理是不同的概念。一个嵌入式系统本身可能需要用到DSP来做信号处理,嵌入式是一个概念,本身不存在学不学的问题,只是他包含了相当多的领域和知识,要学也是学其中的一些领域和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DSP擅长于计算,适合用于计算量大的数据处理场合。而信号处理是需要理论支撑的,DSP本身只是工具,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信号处理理论的掌握。如果掌握了DSP但是信号处理理论没学好,你把DSP当单片机用?学好了信号处理理论,则碰到现实问题时,DSP也未必就是就是唯一方案,还有可能是FPGA,甚至高性能的MPU/MCU也行。

所以我说,重要的不是学DSP,则是掌握数字信号处理理论。当然了,如果你已经掌握了理论,只是想学好DSP这种工具本身,就当我没说了。至于怎么学DSP本身,不好发表意见。

另外,嵌入式跟DSP、信号处理是不同的概念。一个嵌入式系统本身可能需要用到DSP来做信号处理,嵌入式是一个概念,本身不存在学不学的问题,只是他包含了相当多的领域和知识,要学也是学其中的一些领域和知识。

那现在就是应该找老师定一个学习的方向,是学信号处理还是电机或者电力电子等一个具体方向?学习理论,再找机会实践吗?

网友:
垃圾学校的研究生+1
被放养+1
dsp28335+1
关注此贴,求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垃圾学校的研究生+1
被放养+1
dsp28335+1
关注此贴,求大神。

呵呵,改学信号处理了。。先把28335搞得差不多,再搞c5000或者c6000(现在太垃圾了,搞不起)。最近小感悟,英语超级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