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TM32量脉冲宽度的思路

楼主:
脉冲宽度精度在1ms,电平是5v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太难吧,外部中断,边沿触发,启动定时器,计时,获取长度。

网友:
多谢!!!四个触发信号,同时要控制四个继电器和一个上电继电器,还要数码管显示结果。还有一个频率与峰峰值要测量。PP:-1~3.7V。I/O只有PA和PB 32个。

网友:
就是2L的意思,应该很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