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232和484串口通信的编程问题

楼主:
DSP28335中的编程中串口通信,串口232和485的编程程序一样吗?为什么我用同一个程序,232可以通信,但是485只能发送,不能接受。

网友:
求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接口不一样。
你应该考虑一下模块问题,是不是485模块有问题。
有的模块是不能全双工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接口不一样。
你应该考虑一下模块问题,是不是485模块有问题。
有的模块是不能全双工工作的。

你好,我想问一下全双工的程序能改成半双工的吗,那个485模块是半双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全双工的程序能改成半双工的吗,那个485模块是半双工的

果然是这个问题。。

对于dsp,应该发送和接收不要同时进行。

但是我不确定你的485模块怎么个半双工法。。。

实话实说,为了你的系统的后期开发之类的,不要担心花费,直接全双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这个问题。。

对于dsp,应该发送和接收不要同时进行。

但是我不确定你的485模块怎么个半双工法。。。

实话实说,为了你的系统的后期开发之类的,不要担心花费,直接全双工吧。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如果有问题,还要麻烦你了

网友:
485是半双工的,还有方向控制,如果要求完全与232兼容,那么该改用422。422是全双工的485,由两条485线路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