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用单片机开发过类似PLC的专用控制器

楼主:
项目要求:
1,控制器:16路继电器输出,4路模拟输入,8路数字输入,1个100M网口,1个485口,1个接触摸屏的串口
2,触摸屏:7寸LCD,触摸屏,串口

    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和我联系QQ413359853

网友A: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我设想的方案是stm32f103vc+TI的AFE031,
至于你这个,不知道那8路数字输入时什么形式,感觉至少要选带10个串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我最近也在看这个,我设想的方案是stm32f103vc+TI的AFE031,
至于你这个,不知道那8路数字输入时什么形式,感觉至少要选带10个串口的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不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不是这个意思吧?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也有这个意思嘛,就是没搞懂楼主说的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也有这个意思嘛,就是没搞懂楼主说的那一个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也比较有意思,能不能分享一点资料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也比较有意思,能不能分享一点资料和经验?

我也是最近刚开始看这个,TI有个AFE031 ,看他的PDF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

不是这个意思吧?

PLC是可编程控制器,如西门子的 S7

网友:
西门子 PLC S7-2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