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2-添加一个小显示屏并驱动成功

楼主:
实在是受不了没有屏幕的日子,而且本来计划里就是做gui菜单的,本来的板子没有屏幕,所以之前就准备了一个spi驱动的单色屏。结果板子一下来大尺寸彩屏有没有,着实喜了一把,再一搞,没原理图,虽然知道是串口9341但是怎么调试就是去动不起来,一狠心,花了半天功夫自己焊了一个小屏用。

简单画了个接口脚位,看下图

焊好后效果

驱动移植很简单,用的IO模拟

驱动效果图片

估计坛子里也有朋友有这款屏,大家一起来耍啊

代码奉上

网友A:
没有使用过这个屏,上面的一排icon是不是段式液晶的那种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使用过这个屏,上面的一排icon是不是段式液晶的那种啊

是,写地址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写地址驱动的

效果很棒

楼主继续。。。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请问圆圈中的符号是如何显示的,我怎么没有找到显示代码!还请楼主指出一下了,辛苦了。

网友:
  Lcd7585_write_bat(2);
  Lcd7585_write_signal(6);
  Lcd7585_write_hsignal(1);
  Lcd7585_write_icon(ICON_Phone,1);
  Lcd7585_write_icon(ICON_Clock,1);

这几句话啊,我已经封装好了,直接调用就好了。

比如显示电池满电,调用Lcd7585_write_bat(4);就好了。满信号调用Lcd7585_write_signal(6);时钟之类的显示参数为1,不显示参数为0.很方便

网友:
没有使用过这个屏

网友:
咦,万利的板子不是有彩屏的么,蛮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