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 memory browser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了F28069进行开发学习,进行了内部温度传感器的采集实验。
但是使用memory browser时候,遇到了如下问题。
在int16 GetTemperatureC(int16 sensorSample)函数中, getTempOffset()和getTempSlope()可以得到rom存储的数据。
// The folloing pointers to function calls are:
//Slope of temperature sensor (deg. C / ADC code). Stored in fixed point Q15 format.
#define getTempSlope() (*(int (*)(void))0x3D7E82)()
//ADC code corresponding to temperature sensor output at 0 deg. C
#define getTempOffset() (*(int (*)(void))0x3D7E85)()

我观察了getTempOffset()和getTempSlope()两个数值,如下
int16 GetTemperatureC(int16 sensorSample)
{
slope = getTempSlope();
offset = getTempOffset();
return ((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
}
在expression看到slope为5568,即0x15c0;offset为0x680.
但是我使用memory browser观察0x3D7E82,
得到如下结果:
但是我使用memory browser观察0x3D7E85,
得到如下结果:

指定地址并不是正确的数据,后面一个却是对的。
请问是为什么呀?

网友:
查看它的汇编指令,也是读的指定存储器:

        MOVL      XAR7,#4030082         ;  -----------0x3D7E82
        LCR       *XAR7
        MOV       *-SP[3],AL

        MOVL      XAR7,#4030085       ; ------------     0x3D7E85
        LCR       *XAR7
        MOV       *-SP[4],AL

实验了一下,读出的结果也是(在memory browser中)后一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