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项目开发记录2_CCS与JTAG仿真器连接问题汇总

楼主:
CCS与仿真器连接问题

    实际使用过程中,仿真器和CCS连接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许你的连接很成功,没碰到过什么问题,但我的问题的确不少,可能与电脑配置有关吧,也可能与人品有关吧;

    下面的自己的一些错误和解决方法总结,不一定对,但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法,分享给大家:

问题:1. jtag连接不上,报错:
The controller has detected a dead JTAG clock.

The user must turn-on or connect the JTAG clock for the target.

连接dm8147没有问题,连接dsp f28335出现此问题;

通过不接仿真器测试发现 jtag的复位引脚11脚持续的发出低电平,该脚输入WID信号,WID信号输入有问题;

所以,还是硬件28335板子硬件上的问题;

最后得出:

  芯片没有问题,是JTAG硬件电路或其他电路的问题;

  看门狗的复位是由于Flash中没有程序,而复位的低电平脉冲不是造成仿真器连接不了的直接原因;

  仿真器连接不了,大部分原因是因为JTAG电路的问题,也不排除28335、虚焊、上电顺序等问题;

  最后查出JTAG上的引脚(TCK、RTCK)有问题!

2. The controller has detected a target power loss.
The user must turn-on or connect the power supply for the target.
看看板子有没有上电。

3.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不明原因。。。

4. The requested TCLK PLL frequency option is invalid.
The utility or debugger has requested a selection of
the JTAG PLL frequency or clock source that is invalid.
The value of USCIF.TCLK_FREQUENCY is probably bad.
手工设置jtag频率为0后报错

5. Failure due to the controller command-finish taking too long.
重启ccs或板子看看,一般可以解决。

6.

(Error -233 @ 0x0)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path has failed.
The target's JTAG scan-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at-ones or stuck-at-zero fault.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重启ccs、重启板子、重启电脑都可以试试看,一般可以解决。

最后本人实在不行换了一根仿真器的线就可以了,很奇怪的错误。

7. 使用graph或需要观察波形的窗口时,出现the chosen operation is not currently available错误,观察串口出不来;
删除.metadata文件夹即可。注意,如果删除,那么之前ccs工作目录区中已有的工程信息列表就都没了。

8. 打开任意工程中的文件出现:error retrieving content description for resource
没有包含相应的头文件,看编译提示信息。

9.debug仿真时,A required dynamic library could not be located.
看看有木有删掉不使用的ccxml文件 或使用正确的ccxml文件!! 有时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半天,才发现ccxml文件搞错了;很蛋疼的错误。。。

10. debug仿真时,一直卡着,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ccs,仿真器驱动安装好后,运行一遍USBorPCI SEED-XDS560PLUS Version这两个桌面文件。

实在不行,重装CCS仿真器驱动吧。

11. 烧写程序至flash中后,拔掉仿真器与板子的插头,注意不是电脑和仿真器的连接插头,重新上电后才能正常观察到现象;

配置好cmd文件后正确的烧到Flash后,如何可以正确的在线仿真、断点设置之类的,说明没有成功烧写至Flash或者启动模式没有更改为Flash启动。

12. The controller has detected a cable break far-from itself.
The user must connect the cable/pod to the target.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仿真器与板子的接口没有插吧=  =;

13. 很多其他不明原因的问题;
删除工作区间.metadata文件夹试试;

14. 注意,当使用仿真器正在仿真时,最好不要直接拔掉仿真器,应该先把板子断电,否则后面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错误。比如错误6。

15. 28335、JTAG接口信号:

我当时碰到的两个问题:

如果在X1、X2引脚上引入晶振,XCLKIN引脚需要接地!XCLKOUT引脚悬空即可!

TCK、RTCK应该正确的接到28335的TCK引脚!

JTAG电路与28335连接示意图: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1170047083/Image/C2C/%S8%7D4KF97UTRPNFSR@[[4)N.jpg

再来一张:

网友:
加油加油  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