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项目开发记录5_28335之CCS编程基础

楼主:
    CCS开发环境已经为我们封装好了许多片内外设寄存器的结构体,我们只需要包含相应的官方的头文件就可以使用了,那么它的内部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呢?

下面来一个典型的例子:

1.使用结构体和联合体A.用struct定义位域的作用:

DSP2833x_Sci.h中有一段:

struct  SCICCR_BITS {        // bit    description
   Uint16 SCICHAR:3;         // 2:0    Character length control
   Uint16 ADDRIDLE_MODE:1;   // 3      ADDR/IDLE Mode control
   Uint16 LOOPBKENA:1;       // 4      Loop Back enable
   Uint16 PARITYENA:1;       // 5      Parity enable
   Uint16 PARITY:1;          // 6      Even or Odd Parity
   Uint16 STOPBITS:1;        // 7      Number of Stop Bits
   Uint16 rsvd1:8;           // 15:8   reserved 保留
};

union SCICCR_REG {
   Uint16              all;
   struct SCICCR_BITS  bit;
};

Uint16 SCICHAR:3 表示定义SCICHAR,它占一个字节中的3位;

注意:必须以4字节对齐!观察上面的SCICCR_BITS的定义也会发现前面定义了3+1+1+1+1+1=8位=1字节

如果出现一项占5位呢?如:

Uint16 SCICHAR1:4
Uint16 SCICHAR2:5

显然不能像上面这样写,应该写成:

Uint16 SCICHAR1:4
Uint16 NULL    :0  //这样的话,下面的变量就会从第二个字节开始存放
Uint16 SCICHAR2:5

B.再来看union的作用
union SCICCR_REG{
      Uint16     all;
      struct SCICCR_BITS bit;
}

这样定义有什么效果?

当我想操作SCICCR_BITS中的每一位时,只需定义union SCICCR_REG reg即可

我们可以整体操作,如:reg.all = 0x0011;

我们可以操作其中一位:reg.bit.PARITY = 0;

还记得c语言中union中的共享同一个内存空间地址么?

2.使用cmd文件进行数据段与存储器空间映射

既然官方已经帮我们做好了上面的一切,上面的东西肯定可以直接使用,那么为什么可以直接使用呢?

定义一个上面的变量就可以访问到真正硬件上的寄存器了吗?肯定不行!

我们需要将上面的变量和实际硬件的寄存器存储空间绑定,怎么绑定,通过cmd文件。

下面是官方DSP2833x_GlobalVariableDefs.c中的一段代码:

//----------------------------------------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Scic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ScicRegs,"ScicRegsFile");
#endif
volatile struct SCI_REGS ScicRegs;

官方定义了ScicRegs来操作串口SCI-C的相关的寄存器,但是肯定没法直接使用,还没有做绑定;

使用#pragma DATA_SECTION可以将变量与数据段绑定,变量和数据段是自己定义的,只需要将他们绑定即可;

这样绑定显然还不行,还需要通过cmd文件数据段映射到硬件的寄存器地址空间中去!

查看DSP2833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我们发现其中有这样几行: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PAGE 1:    /* Data Memory */

   ADC         : origin = 0x007100, length = 0x000020     /* ADC registers */
   SCIB        : origin = 0x007750, length = 0x000010     /* SCI-B registers */
   SCIC        : origin = 0x007770, length = 0x000010     /* SCI-C registers */
   I2CA        : origin = 0x007900, length = 0x000040     /* I2C-A registers */
}

SECTIONS
{
   AdcRegsFile       : > ADC,         PAGE = 1
   ScibRegsFile      : > SCIB,        PAGE = 1
   ScicRegsFile      : > SCIC,        PAGE = 1
   I2caRegsFile      : > I2CA,        PAGE = 1
}

MEMORY代表内存空间,PAGE0是程序空间, PAGE1是数据空间;

(还记得第一课的介绍么?28335采样的哈佛总线结构,程序与数据分开了~)

SECTIONS代表需要映射的段;

通过上面的映射后,操作ScicRegs就可以实际操作串口了,目的也就达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教程很通俗易懂,

网友:
请问对齐是做什么?
加上null,0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完全是按照寄存器定义的吧。。。

网友:
请问,可否说一下对齐的事情?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按照寄存器定义的,没有对其的说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