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 zigbee模块应该怎么设计

楼主:
鄙人学生,选到的课题是zigbee模块设计,老师要求使用设计的zigbee模块支持rs485接口,希望懂这方面的人给我点提示与建议?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RS485和控制uart差不多,找个RS485的芯片,用个GPIO控制收发方向就行

网友:
上面仁兄说的对,只要你会串口 你就会485了,485 一般为半双工通讯,所以你要用GPIO 控制485的使能脚 ,高电平发送,低电平接受数据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RS485和控制uart差不多,找个RS485的芯片,用个GPIO控制收发方向就行

我对这个是一窍不通啊,能不能再说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