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价秤称重与计价的算法问题:称重准为何计价不准?

楼主:
请问计价秤就是拿称得的重量乘以一个单价吗,我的电子称称重量时是准的,但是乘以单价后就不准了,示数一直在跳,而且单价越大数变的范围越大,为什么啊,你们遇到过类似问题吗,谢谢

网友:
单价是一个常数,对结果的跳动不会有影响,所以你的问题应该出在称重结果上。你的重量值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几位?又显示出来了几位?

网友A:
称的重量是准的,说明稳重部分是正常的,乘以单价就 “ 跳起来 “ 了,说明在 ” 乘 “ 的地方,即程序的编制问题,

看看乘数和被乘数取自哪些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称的重量是准的,说明稳重部分是正常的,乘以单价就 “ 跳起来 “ 了,说明在 ” 乘 “ 的地方,即程序的编制问题,

看看乘数和被乘数取自哪些变量。

//这是我称重函数,你能帮忙看看嘛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cal/(1.0*Ad)); //cal就是单价,我令它等于1时显示的就是实际重量,但是我拿他乘以100后它显示的不是重量的100倍,其中Weight_Shiwulong型的,而calfloat型的
                }
   else
        Weight_Shiwu = 0;

}

网友:
百分百是程序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称重函数,你能帮忙看看嘛void Get_Weight(){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cal/(1.0*Ad)); //cal就是单价,我令它等于1时显示的就是实际重量,但是我拿他乘以100后它显示的不是重量的100倍,其中Weight_Shiwu是long型的,而cal是float型的                }   else        Weight_Shiwu = 0;        }

做称重哪有这么算的啊?正确的做法是,先算出得到一个重量值,然后由重量值乘以价格才对,而不是把数据堆在一起算。你知道这其中有何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