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驱动问题

楼主:
我的MSP430仿真器的驱动安装不成功啊
MSP-FET430UIFd的
仿真器插上,安装驱动,然后就显示未能成功安装,在设备管理器>>端口下面,显示黄色感叹号,更新驱动又显示已经安装了合适的最优的驱动
IAR仿真时,显示error
但是在别人的电脑上又能正常工作的

不知道怎么弄了,
求大神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系统是不是GHOST的?你去看下你电脑的这两个文件在不:
mdmcpq.inf(c:\windows\inf)

usbser.sys(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网友:
试一下这个windows 的 驱动,根据操作系统的位数 自己选择是64位还是32位

右击我的电脑(或者计算机,或者这台电脑  )点管理   选择 设备管理器     然后找到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  右击点更新驱动软件  选择   浏览计算机以查找设备驱动程序  找到目录安装      或者直接到下载好的驱动里边找  。inf 后缀的右击安装   试一下哈,不同的win下有一些差异

网友:
如果不行,右击我的电脑(或者计算机,或者这台电脑  )点管理   选择 设备管理器     然后找到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  右击点更新驱动软件  选择   浏览计算机以查找设备驱动程序  (找到目录安装   不执行这一步)直接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类表中选取   然后自行添加  下载好的驱动

网友:
如果楼主的系统是ghost的话,估计就是系统的问题了,装系统还是原版的好

网友B:
无奈之下,重装了系统win732位的,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现在变成了     在设备管理器>>其他设备  出现Texas Instruments MSP430-JTAG了,而且有黄色感叹号
右键>>更新驱动程序,显示Windows找不到该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

我的IAR是5.3版本的,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谢谢各位,
不过,还得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不是GHOST的?你去看下你电脑的这两个文件在不:
mdmcpq.inf(c:\windows\inf)

usbser.sys(c:\windows\system32\drivers)

您好,
按照您的提示查找了一下,有mdmcpq,但是后缀没有.inf,不知道一样不一样,是在(c:\windows\inf)下,

usbser.sys(c:\windows\system32\drivers)这个好像没有哦

网友:
5l说的是对的,驱动安装如果正常的话,那只要是GHOST的精简系统,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只有重装系统啦

网友B:
  谢谢各位大神了,问题解决了
我换了个版本的IAR,问题惊人的解决了,
估计是这个版本的和仿真器是兼容的

这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
按照您的提示查找了一下,有mdmcpq,但是后缀没有.inf,不知道一样不一样,是在(c:\windows\inf)下,

usbser.sys(c:\windows\system32\drivers)这个好像没有哦

反正你都解决了,就不用考虑在不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神了,问题解决了
我换了个版本的IAR,问题惊人的解决了,
估计是这个版本的和仿真 ...

换的哪个版本的iar,我的和你的问题一样,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神了,问题解决了
我换了个版本的IAR,问题惊人的解决了,
估计是这个版本的和仿真 ...

你好,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也是一样,想问你是用的哪个版本的I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奈之下,重装了系统win732位的,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
现在变成了     在设备管理器>>其他设备  出现Texas ...

5。3应该问题不大啊,估计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大神了,问题解决了
我换了个版本的IAR,问题惊人的解决了,
估计是这个版本的和仿真 ...

能告知下你换成什么版本的IAR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