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1通信与51的定时器冲突怎么办

楼主:
本人用红外对管测量电机的转速,用定时器中断做的,然后会打断正常的2401通信,不知各位前辈有何高招

网友:
如果中断处理的时间不长,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关键是几个中断的协调,不能把所有事情放在中断里做。

网友:
把任务调度做好,中断服务程序最多只能是变量赋值等简单操作。去看看实时操作系统的编程思想,这个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