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
这是什么器件啊?谁能解答下?急求

TP1是什么?

TP1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点,输入或者输出点

网友:
同意楼上,也可能是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点,输入或者输出点

哦哦,了解了,谢谢解答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点,输入或者输出点

画图时如何添加这个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图时如何添加这个点呢?

做一个焊盘,或者一个测试孔,或者测试针等等,考虑到方便等问题,你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