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提高ADC精度,编程可采取什么?

楼主:
单片机STM32F103ZET6
请问实现100k(或偏大)的采样率,精度尽可能高,编程可采取什么方法?
例如:
ADC时钟及频率的选择?
多通道?
以前没接触过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希望告诉。
谢谢!

网友:
模数分开,做好滤波,基准点压...这些都是硬件方法,仅靠软件是不能提高精度,顶多累积个长均值.

网友:
降低采样速率;
软件滤波;
提高电源稳定性,模拟数字电源单独供电;

网友:
如果输入信号是针对某一特定的频率,还可以采用DFT或者FFT的方法来计算该频率信号的幅值,可以妥妥地稳定抗干扰。STM32用的ADC是SAR类型的,因此对于VREF参考基准电压和ADC输入电路有一定要求。基准要求噪声低于1/3 LSB,并且要能驱动几uF级别的电容不振荡,参考电压输入端要接几uF的钽电容;ADC输入信号必须是低阻,要加运放来驱动,并且在运放输出端和STM32模拟输入端加上合适的RC抗混叠电路,R要小于50欧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要点,我补充一点非常关键的,开启ADC以后,延时,再采样,如果是连续采样的话,开始的几百个数据不要。
原因就是开启ADC的瞬间,电压肯定是在波动状态的,这个时候采样肯定有问题。我这种方法用在万分之2的精度的仪器上没有问题的。

网友:
提高精度,总体思路两个,硬件优化,软件上开启过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