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C多转换通道和单转换通道的优缺点

楼主(2015-03-27):
请问ADC多转换通道和单转换通道的优缺点
STM32F103ZET6的单片机
主要考虑是ADC的精度方面吧。
谢谢!
优缺点
通道

网友A:
单通道ADC各司其职,各自只盯住一个模拟信号转换:并行处理,采样密度高,速率快。
多通道ADC往往共用转换器,各通道只能顺序处理,对每个通道而言采样速率低了。此外不同通道的切换需要时间,为防止相异通道的信号窜扰,需插入空白时间,更是降低了采样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