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模电信号绝对值转换的电路

楼主:
就是把负电压转换为绝对值相同的正电压的电路。
不过信号较小,最小时几十mV
谢谢~

网友:
用反相电路啊;
或者用仪表放大器;

网友:
用单电源的话:先用放大器放大至少几十倍,再放小,
用正负电源的话直接反向

网友:
既然信号比较小,那就先放大,再进行绝对值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