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样片】+增压式SN65HVD26X Turbo CAN FD 系列

楼主:
描述

此 CAN 收发器符合 ISO1189-2 高速 CAN(控制器局域网)物理层标准。 它被设计用于具有灵活数据速率的 CAN 中超过每秒 2 兆比特 (Mbps) 的数据速率,短距网络 CAN 中大于 1Mbps 的数据速率,以及长距离和高负载网络中的增强型时序裕量和更高的数据速率。 此器件提供很多保护特性来提高器件和 CAN 网络的耐用性。 SN65HVD267 添加了额外的特性,针对 CAN 系统中更高级的功能安全,可轻松实现带有故障指示的冗余和多拓扑网络的设计。

特性

符合 ISO11898-2 标准的要求
'Turbo' CAN:
专门用于具有灵活数据速率的 2Mbps CAN
短时和对称传播延迟时间以及针对增强型时序裕量的快速环路时间
CAN 网络中更快的数据速率

申请样片项目:

芯片功能简介;

加入购物车;

自我声明,非军事用途;

地址确认;

订单完成;

邮件确认;

发货确认;

收到包裹;

样片包装;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A:
为什么点加载图片的按钮老是没有反应啊。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点加载图片的按钮老是没有反应啊。

上传图片后,先点帖子中放图片的位置,在点图片。有时是因为焦点跑了,图片就上不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传图片后,先点帖子中放图片的位置,在点图片。有时是因为焦点跑了,图片就上不去。

是图片根本就上传不了。我一点鼠标到图片的按钮上,左下角出现javescript: 然后就点按钮,就没什么反应啊。根本就不弹出上传图片的对话框啊。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图片根本就上传不了。我一点鼠标到图片的按钮上,左下角出现javescript: 然后就点按钮,就没什么反应啊。根本就不弹出上传图片的对话框啊。

偶尔遇到过这个问题,有时刷新一下,或者重启浏览器就好了。有时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论坛在内部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图片根本就上传不了。我一点鼠标到图片的按钮上,左下角出现javescript: 然后就点按钮,就没什么反应啊。根本就不弹出上传图片的对话框啊。

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是偶尔的情况?还是一直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是偶尔的情况?还是一直上传不了?

我先前用的是google浏览器,就是从昨天开始不行的。其他论坛都可以。现在改成火狐浏览器也不行。我晚上回家试试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D:
请问上传的图片是不是超过1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上传的图片是不是超过1M

几百k而已啊。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终于在家上传上了。可能是公司网络屏蔽什么了吧。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能支持CAN FD (Flexible Data Rate) , 不错啊。
2个疑问:
-1- CAN FD高的速度可达8Mbps,你们ds上怎么才写道2Mbps?
-2- 这个片子不带 dominant 唤醒功能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