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串口把PL2303给烧了,请大侠指点

楼主:
我用的是STM8S103,烧录器是用的ST-LINK,然后我把串口用了一个PL2303小板子,插在电脑USB口上,刚开始烧录程序也没有异样,但是后面一直调不出来,后来一摸PL2303小板子,发现热得烫手,连忙把PL2303小板拆掉,然后发现PL2303芯片挂了.
不知有没有这种方式调串口的大侠,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我一般用现成的USB转串口,不过这样的工具大部分也是用的PL2303芯片,从驱动就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我前两天也烧了一个,之前看到过串口芯片易烧的原因,忘了,同求解答

网友:
一般是非正常操作引起的,别冤枉stm8

网友:
PL2303价格低,质量也不能和CP2102、FT232相比。特别在内部保护电路上会差很多,使用的时候需要小心,最好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
对,带电拔插有可能是原因。

网友:
用FT232可以了,哈哈,谢谢各位回贴。

网友:
热插拔,带电插拔,坏也很正常;
淘宝买的模块,又一般不加保护,不烧才怪;

网友:
有条件的,接口上加ESD保护,串电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