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4恒流芯片

楼主:
有哪位高人用过LM3404芯片,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下。现在的问题是我想用PWM波作为LM3404的输入,根据不同的占空比输出大小不同的电流,使用的时候,只有在某个范围的占空比可以实现电流调节,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占空比则输出的电流值相等,我想请教下,如何能让更大范围的占空比实现电流调节?比如,现在可能只有占空比为40%-70%的pwm可以输出不同的电流,我想让占空比为0-70%范围的pwm调节输出不同电流,该怎么设计?

网友A:
要仔细阅读LM3404的资料,占空比的调节其实没有限制。
在dim脚给的PWM,占空比主要决定于频率和外围电路开关管的参数,频率的选择与所带LED的正向压降和LED数目包括限流电阻决定,资料都有参考计算公式

网友A:
可以参考TI的LM3404的评估板设计

另外提供一个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TI的LM3404的评估板设计

另外提供一个资料

谢谢 英文资料看得我头疼还看不懂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仔细阅读LM3404的资料,占空比的调节其实没有限制。
在dim脚给的PWM,占空比主要决定于频率和外围电路开 ...

你好 我想问下这个LM3404芯片可不可以设计产生一个偏置电流约为200mA的电路,就是当我的PWM波占空比为0的时候,它的输出端有一偏置电流200mA。或者有其他的芯片可以做到吗?

网友A:
看看这个LM3404芯片的资料,官方建议的最小的开启时间为300ns,这个时间的下限决定了占空比的最小值,也限制了最大输出电压,占空比怎么做到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LM3404芯片的资料,官方建议的最小的开启时间为300ns,这个时间的下限决定了占空比的最小值,也限 ...

因为现在我用Lm3404设计的电路的占空比动态调节范围很小(可能只有30%~60%),我想增大这个调节范围,输出不同大小的电流控制后续电路上的电磁阀,问题是:电磁阀启动就需要200mA的电流,我必须加大占空比到30%左右才能启动工作,这样它的线性控制特性很差 ,所以我想问问有没有好的方法?
你知道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实现PWM波占空比从0到100%控制输出吗?

网友A:
PWM波占空比从0到100%硬件上一般的MCU可以实现。
但,对于降压开关电源芯片来说,开的时间越长,电压越高,最大接近输入电源电压,100%的的占空比相当于直通,,,所以上面已经提到了,一般的芯片资料都会有开启时间,因为它决定了占空比的最小值,也限制了最大输出电压,电源芯片用PWM波占空比从0到100%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波占空比从0到100%硬件上一般的MCU可以实现。
但,对于降压开关电源芯片来说,开的时间越长,电压越高 ...

谢谢你耐心回答,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