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又来了!小米路由器问题请教

楼主:
声明:本人纯技术屌丝,非小米粉,非黑小米,本着求知,讨论,研究的目的发帖,想通过和网友讨论获取相关专业或非专业客观知识,当然也有调侃、娱乐、放松的目的。文中资料的搜索可能不太全面,叙事比较客观,评论可能不太客观(略带主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网友指出,本人很谦虚上进好学的
    今天再找 水星_MW150RM路由器说明书的时候,看到了附录D参数规格,看多了我比较关心的传输功率(本人菜鸟,只能通过这个东西来比较传输距离,如有大神请指教)。如图:

重点:18dbm(最大值)

    于是便去京东上搜了一下别的路由器,于是找到了TL-WR886N一个写者450M长得很漂亮的路由器,于是也很容易的在百度(TL官网)找到了TL-《WR886N V3.0详细配置指南1.0.0.pdf》当然也很容易的就也在最后找到了附录D参数规格,看到了我关心的传输功率。重点:20dbm(典型值)

    然后又于是便想到了炒的很火,传说很吊的小米路由器。当然就也搜索了一下,可是没找到,然后就去官网上找,找到了这个参数页面:

http://www.mi.com/miwifimini/#param

里边有无线参数如图:

但是和上边两个不太一样,主要是没找到传输功率,(还是)于是,本着求知好奇的心理我打了售前客服电话(妹子声音非常好听哦,只有售前和售后理论上我好像没选错),她说只有这些,为什么没有传输功率她也不知道,类似那两个公司的详细配置指南好像没有(我没找到,客服说她不知道)

下边是不太客观略带主观的一些看法:

1配置指南可以有吧,为啥我没找到?(不排除我比较笨没找到,有大牛找到希望能够指点)

2传输功率也可以有吧,为啥无线参数里没有?(当然还是不排除我比较笨没找到,和那个表里能看出来我没看出来)

3灵敏度和传输功率有关系?(这我的确不懂,请教大牛)

总之,本着“写上又不会怀孕”,“别人有你为啥没有”的原则,非常好奇,所以发帖请教,本人内心略有邪恶,思考以上问题不免想歪了,还望大牛指点迷津

顺便请教如果有了频谱仪什么的东西,应该能测试传输功率吧?请教这方面技术资料,简单点的我比较笨

网友A:
输出功率是主要指标之一,没有写,要么是有问题,如超标,要么是有一些其他大家不知道的原因。

灵敏度是指信号接收部分的,灵敏度越高,在相同的输出功率情况下,通信的稳定性和距离越好。它和输出功率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功率是主要指标之一,没有写,要么是有问题,如超标,要么是有一些其他大家不知道的原因。

灵敏度是指信号接收部分的,灵敏度越高,在相同的输出功率情况下,通信的稳定性和距离越好。它和输出功率没有太大关系。

非常感谢,您的观点和解释与我的差不多

网友B:
传输功率这个可以没有啊,也可以有,标注不标注没有标准。我们国家更本就没有一个界定的功率标准,大家都在依袭日本的小于100mw标准
在欧洲,家用无线wifi的功率要求一直都是小于50mw,超越标准的设备是严禁推向市场的。在日本,家用wifi标准一直是小于100mw,同样超标的设备严禁推向市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输功率这个可以没有啊,也可以有,标注不标注没有标准。我们国家更本就没有一个界定的功率标准,大家都在依袭日本的小于100mw标准
在欧洲,家用无线wifi的功率要求一直都是小于50mw,超越标准的设备是严禁推向市场的。在日本,家用wifi标准一直是小于100mw,同样超标的设备严禁推向市场。

那用什么参数来比较路由器的传输距离和辐射大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什么参数来比较路由器的传输距离和辐射大小呢?

辐射大小一般用电场测量仪测量电场强度,单位是V/m,但要对于不同频率还不一样的值。

传输距离是根据IEEE 802的标准,根据环境的开放度有关,还有与天线有没有有关系,一般路由器这个有标注,一般是100-3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