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充电器起死回生手记

楼主:
前一段时间得到一个,带有USB充电功能的转接插头

Surprise——晒旅行转接插头&USB充电器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383&fromuid=373534

没想到只给ipad Air冲了一次电,并且都没充满就挂掉了
实在不甘心,就把它打开看了看

打开外壳唯一的一颗螺丝,就在图中五角星处(在接地插脚的下面,图中那个脚被我拆了)

打开底盖之后,需把火线和零线拆下才能继续(原线为红色,后被我替换为漆包线)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再拆下两个螺丝就能打开顶盖了

这个是电路板,说实话看到这有些失望,做工实在算不上优秀

直观来看没有发现什么毛病,用万用表初步测了一下,很快就发现了问题,高频变压器的输出整流管居然不通
接上电之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端,确实有5V左右的交流输出(具体值忘了记录)

把二极管拆下,发现是 SR540 ,5A 40V的肖特基二极管
手头没有这么大电流的,就用5个SS14,1A 40V的并联,自己做了一个

然后重新装上,并套了一个热缩管

组装回去,bingo,一切正常!

不死心,又给pad冲了一次电,顺利充满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这种充电器好象没有发现光耦。

网友:
PS. 这个充电器设计是5V 2.1A MAX 输出

但是两个USB口的识别电阻均设置为5V2A,明显有隐患存在

于是保险起见,我把两个USB口的识别电阻去掉,将DATA- 和DATA+ 直接短接,即两个口均设置为5V 1A输出

另外,那个插座弹片居然距高频变压器的输出端那么近,而顶盖的隔离塑料挡板居然是3面的,

恰好留了一面正对变压器,难道就差这么一点空间!实在看不下去就剪了一片热缩管充当绝缘胶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这种充电器好象没有发现光耦。

他用的是变压器原边的副绕组做的电压反馈,和下图有点像

网友:
这么差的内部,还是少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