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16路AD采样的信号量和摄像头传过来的二进制文件打包通过以太网发出去,

楼主:
我要把16路AD采样的信号量和摄像头传过来的二进制文件打包通过以太网发出去,不强调实时性,功耗要低,选用哪种单片机或者ARM,AD是用内部还是外部芯片,精度要求高,用不用文件系统缓存一下,还是不缓存直接打包发出去,哪种好

网友:
16路AD的单片机没听说过,可能要外加芯片吧。

网友:
STM32有2个AD,12位的,把16路AD采样的信号量和摄像头传过来的二进制文件打包通过以太网发出去,这儿要不要做个文件系统缓存一下,还是

网友:
应该不需要,直接开个大的缓冲区。

网友:
那缓冲是在单片机flash里面吗,

网友:
低功耗的话就用STM32低功耗芯片吧。精度要求高的话,最好用外部高精度基准源。用不用缓存是根据你的数据量来评估的,数据量不大的话,单片机自身的内存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