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memory browser的问题继续研究

楼主:
接我的上一个问题讨论。

传送门:使用CCS memory browser的问题

我现在尝试使用内存指针直接读取内存地址,方式如下。

// The folloing pointers to function calls are:
//Slope of temperature sensor (deg. C / ADC code).  Stored in fixed point Q15 format.
//  #define getTempSlope() (*(int (*)(void))0x3D7E82)()
int *getTempSlope = (int*)0x3D7E83;

然后调用:

int16 GetTemperatureC(int16 sensorSample)
{
        slope = *getTempSlope;
        offset = getTempOffset();
    //return ((sensorSample - getTempOffset())*(int32)getTempSlope() + FP_ROUND + KELVIN_OFF)/FP_SCALE - KELVIN;
        return 1;
}

请大家务必注意,int *getTempSlope = (int*)0x3D7E83,这里地址已经修改。原地址是0x3D7E82。

经过验证,使用83是可以读取到正确的数值的,但是使用82是不行的。

因此,我觉得datasheet中描述出现了错误。

这里的地址确实应该是83.

但是原来ti的官方函数,使用了函数指针的方式,这里可能涉及到操作码的问题。

目前打算看一下函数指针的相关知识。

希望大家也帮忙看看,后续我也将跟帖说明。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们纠结了半天#define getTempSlope() (*(int (*)(void))0x3D7E82)(),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指向的是一个函数,而不是什么内存地址!!!

这个函数我们并不知道如何实现,尽管看上去很像是直接读取了后续的一个地址。。

所以这个地址和slope的实际地址毫无关系,它是一个函数的地址,我们正是通过这个函数找到了slope的值!

网友A:
想一下楼主这个函数在例程中找不到啊,是怎样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一下楼主这个函数在例程中找不到啊,是怎样实现的呢

怎么会找不到。。。

我是28069,跟你的一个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找不到。。。

我是28069,跟你的一个系列。。。

(*(int (*)(void))0x3D7E82)() 以及(*(int (*)(void))0x3D7E83)()  这个地址和slope的实际地址毫无关系么,那slope和offset的值是多少呢楼主,是怎样找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