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69编程中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
在对FR5969的编程中配置FRAM时遇到了如下问题:FRCTL0 = FWPW   |   NACCESS_5;此句命令可以让单片机正常工作而FRCTL0 |= FWPW   +  NACCESS_5;却不行但是都能正确编译。请问大家这两句命令有什么不同谢谢!!!

网友A:
第一句将其他位置0,第二句只改变两个量的值,其余量保留原值不变。并且,如果有初始值,那么这两个量还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网友:
考虑直接赋值和或等的关系。
我觉得是寄存器复位值,在或等,出了问题。

网友:
尝试这样:
FRCTL0  = 0;
FRCTL0 |= FWPW   +  NACCESS_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句将其他位置0,第二句只改变两个量的值,其余量保留原值不变。并且,如果有初始值,那么这两个量还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这样的话就FR5969的FRAM的CTL0寄存器来说他的初始值除了FRCTLPW都是0那么的话我可不可以认为之前我问的那两句是等价的呢?那么要是等价的的话出现不同的结果的原因怎么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尝试这样:
FRCTL0  = 0;
FRCTL0 |= FWPW   +  NACCESS_5;

尝试过了和 直接FRCTL0 |= FWPW   +  NACCESS_5;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把工程发上来。

网友:
#include

void DCO_init()
{

  P4DIR |= BIT6;
  P4OUT &= ~BIT6;
  PM5CTL0 &= ~LOCKLPM5;
  CSCTL0 = CSKEY ;
  CSCTL1 |= DCOFSEL_5 + DCORSEL_L;
  CSCTL2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 SELA__LFMODOSC  ;
  CSCTL3 |= DIVA__1+ DIVS__1 + DIVM__1 ;
  CSCTL4 |= HFFREQ_2 + HFXTOFF_H + LFXTOFF_L ;
  CSCTL0_H = 0;

}

void FRAM_init()
{
  //FRCTL0 = FWPW   |   NACCESS_5;
  FRCTL0 |= FWPW   +   NACCESS_5;

}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M5CTL0 &= ~LOCKLPM5;
        P4DIR |= BIT6;
        P4OUT &= ~BIT6;
        DCO_init();
        FRAM_init();

        while(1)
        {
        P4OUT |= BIT6;
        }
}

这是代码。在FRAM_init那个地方切换成FRCTL0 |= FWPW   +   NACCESS_5;就会出问题。麻烦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尝试过了和 直接FRCTL0 |= FWPW   +  NACCESS_5;是一样的结果!

还有这么奇怪的结果,你是在调试的时候查看这两种方法运算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是c的东西吧,关于'+'和'|'

注意一点reset之后寄存器的default值

网友:
FRCTL0 = FWPW   |   NACCESS_5;  //这一句是直接赋值。。。。。。。
FRCTL0 |= FWPW   +   NACCESS_5;// 而这一句是按位或。。。。。。
由于之前FRCTLO里面有初始值因此你要是按位或的话。。。。。。。。就导致值不对直接进reset了。。。。

网友:
论坛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