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设备的供电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最近要做一块板,大小4*4,但是在电源问题上卡住了,cr1220的纽扣电池可以用,但是不能充电。请问各位有什么电源方案推荐吗?最好体积小,可充电。各种手环上不知用的什么电源方案,有清楚的朋友吗?

网友:
LIR1220是可以充电的。也可以用小体积的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maxell有可充的2032锂电,只不过充电速度很慢,好像只有1ma
也有2032大小的超级电容

4*4的话,锂电能做到300mah了吧

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富裕的

除非你说的是4*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