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65J94单片机下载程序出错

楼主:
下载程序提示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f5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查了手册,地址0是复位地址,新的芯片,写不进去
用的MPlab X ide v2.35环境 pickit3下载器。线路板外接电源,用下载器供电都不行。换了块板子还是不行。以前用MPlab ide v8xx环境也是同样错误。精简了程序,只剩下一个main()还是不行。跪了。这个芯片从来没用过,真心不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高手来指导下。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程接口。你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程接口。你用什么编程器?

PICkit3  检查了下线序都对

网友A:
这样看起来像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起来像芯片的问题了。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PIC18FJ

目标发现
Target device PIC18F65J94 found.
器件ID版本 = 3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7fef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f5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

具体的提示是这样的,我换了两款板子和芯片了 还是不行 头都大了  这个芯片很新的样子,出了手册都没有资料可查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36.10
固件类型..............PIC18FJ

目标发现
Target device PIC18F65J94 found.
器件ID版本 = 3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7fef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f5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

具体的提示是这样的,我换了两款板子和芯片了 还是不行 头都大了  这个芯片很新的样子,出了手册都没有资料可查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类似的

这个型号的没有用过,PIC18也是很久没有用过了。以前用过一个型号,芯片编程一次后,以后擦除就有问题了,也是类似的情况。好像是不能加密芯片,加密后就不能擦除了。

网友:
看一下配置位设置。比如时钟

网友C:
一般出现类似的错误我会:
检查配置字
看工程属性中编译器是否选对了,编译器必须要和MPLABX放一个盘里。
晶振是否工作正常
既然能检测到设备就不会出现线没连好的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你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用的是pic18f4680,icd3编程器,只是地址:1  期望数值:f0  收到数值:e0,搞不懂,找了很多原因,一直没解决,请问你解决了么,能不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多谢了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搞了三四天了还没弄明白,现在真是束手无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出现类似的错误我会:
检查配置字
看工程属性中编译器是否选对了,编译器必须要和MPLABX放一个盘里。 ...

你说的基本都做了,唯有晶振没有,我用内部晶振,还是不行。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还望指导一下,谢谢!我QQ:1733144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