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了led灯能吹灭,什么原理

楼主:
网上看到了led灯能吹灭,什么原理?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鬼吹灯听说过吗

网友:
我觉得是虚焊了

网友:
声控,也许风控。

网友:
很有可能哦

网友A:
有可能加了湿度传感器  或者粉尘传感器?

网友:
点两蜡烛,吹吹一样……

网友B:
先用打火机 点亮LED

网友:
哈哈哈,大家脑洞大开啊。。。。。。。。应该是传感器控制,吹的时候的风力或者湿度或者气体之类的传感器。

网友C:
手上有个无线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个无线开关!!!!

这个是比较神棍的答案

网友:
呵呵   你们都挺逗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比较神棍的答案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打火机 点亮LED

那这个世界似乎就要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加了湿度传感器  或者粉尘传感器?

刚查了一下 似乎是那个声音传感器(咪头)放大之后》。。。。。。。。。。。。。。。。。。。

网友E:
这个我没看到,我感得没有什么意义。毕竟不会回到没有电的时代吧。抗日战征时期是煤油灯,那时可以吹,现在电器时代了,还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没看到,我感得没有什么意义。毕竟不会回到没有电的时代吧。抗日战征时期是煤油灯,那时可以吹,现在电器时代了,还吹???????

宝宝玩具蛋糕上的蜡烛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宝宝玩具蛋糕上的蜡烛是这个

唉,老了,我根本没有见过,唉,.....

网友:
口臭传感器呀,不知道了吧

网友:
“哈哈哈,大家脑洞大开啊。。。。。。。。应该是传感器控制,吹的时候的风力或者湿度或者气体之类的传感器。”
引用一下,楼主该配个图片或视频

网友:
驻体话筒

网友:
咪头,是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能量转换器件,是和喇叭正好相反的一个器件(电→声)。是声音设备的两个终端,咪头是输入,喇叭是输出。又名麦克风,话筒,传声器。

网友:
这个我看到我群里一个网友在搞这个,听他说用到一个很便宜的IC,具体的也没有向他请教过。

网友:
麦克风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都行吧!

网友:
是不是有类似水银开关的

网友:
怎么就没有人想到温度传感器?

网友:
应该是气体流动吧

网友G:
能吹灭LED在哪里,,,
很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吹灭LED在哪里,,,
很好奇

淘寶有賣

网友:
怎么搜呢,

网友G:
怎么搜呢,能吹的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搜呢,能吹的LED灯,

吹控煤油灯 怀旧创意调光小夜灯 复古感应灯 仿古LED充电移动台灯

网友:
可能是温度传感器之类的吧。挺有创意的!
我们做LED控制系统二次开发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用湿度传感器+声音传感器实现“逻辑与”,两个条件同时成立就可以吹灭LED灯,个人认为

网友:
这么有创意  我又low了

网友:
鬼吹灯!鸡鸣灯灭不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