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块板子,因为电路功率较大,一部分线路直接铺铜走线,板子如下:
正面:

背面;

现在的问题是:铺铜时选择全部覆盖而不是十字型的(PS:个人觉得好看)现有如下几个疑问:

                        1、对于贴片焊盘,直接覆盖后板子打样出来后焊盘还在么?还是被铜给遮住了(黑圈处)

                        2、看了网上说的,说建议十字型的铺铜,这样焊盘容易焊接,那么大功率时十字型的铜能否承受的住!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你敷铜了,贴片的焊盘还是存在的啊,因为贴片和敷铜不在一个层,直接敷铜可以 的,花焊盘是隔热的,要是温度高的画,做花焊盘也可以

嗯,谢谢,因为看到有关直接铺铜的话焊接时易导致焊盘脱落,所以来问问,对了,大功率走线是用铜皮好还是走线开窗好呢?

网友B:
看来,楼主真的是第一次搞这个。

铺铜和焊盘,都是铜皮,只是处理方法不一样。制板后都存在。

网状铺铜不利于大电流场合。

焊盘要加花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真的是第一次搞这个。

铺铜和焊盘,都是铜皮,只是处理方法不一样。制板后都存在。

网状铺铜不利于大电流场合。

焊盘要加花孔

这样画确实第一次,而且自己出去打样怕出错,所以来问问,我是怕用铜走线后打样时焊盘会给我弄上焊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真的是第一次搞这个。

铺铜和焊盘,都是铜皮,只是处理方法不一样。制板后都存在。

网状铺铜不利于大电流场合。

焊盘要加花孔

焊盘不加花孔,直接覆盖可以么?

网友A:
可以啊,你敷铜了,贴片的焊盘还是存在的啊,因为贴片和敷铜不在一个层,直接敷铜可以 的,花焊盘是隔热的,要是温度高的画,做花焊盘也可以

网友:
功率大的电路,建议做成全部连接

网友:
通常我在设计时,大功率线路线宽不够时,才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