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车的时候突发奇想,做个手机APP带行车记录仪如何?

楼主:
       今天开车的时候突发奇想,做个手机APP带行车记录仪如何?很多手机的摄像头比淘宝卖的廉价的行车记录仪可好太多了,什么传感器也是很齐全,我觉得这个行车记录仪功能完全可以做凯立德地图上去,不过现在仍旧没人开发,我想这款APP是有市场空间的,会写APP的攻城狮们,可以试试额,说不定你的APP被大佬们收购了也不是没可能啊,发达了不用谢我,我是雷锋,

网友:
早有了,只是待机时间、存储容量导致的连续工作时间不足,所以没流行起来。买得起、用得起车的不在乎这点节省。事实上平板也可以这么用,但术业还是应有专攻。

网友:
我老婆昨天还问我手机能不能做行车记录仪,呵呵。。。

网友:
这个肯定能,这样的话很多旧手机又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
老杨,居然在这里看到你了

网友:
物理镜头还是稍差一些吧
专业的行车记录仪,应该是广角吧

网友:
早就有了,配合电源和广角镜头,相当实用的。

网友:
貌似之前就有这东西了来着。。。。。。。。。。。。。。。。

网友A:
不是做APP。我直接做了个轨迹记录的数据保存器和转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做APP。我直接做了个轨迹记录的数据保存器和转发器。

你好,想问一下你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能请教一下吗?

网友:
问题是行车记录仪的功能作用有哪些,决定着旧手机是否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一下你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能请教一下吗?

GPS模块加MCU加蓝牙,GPS数据保存在外部flash或者SD卡上面,插入电脑通过PC软件对指定记录进行转换,就可以到处gpx格式了。
我已经把它转化为商品了。

网友:
早有了,只是待机时间、存储容量导致的连续工作时间不足,所以没流行起来。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例如:以后的新规格的电池,能够待机很长时间,存储很便宜的话,还是有一定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