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2000的使用经验】【C2000学习之[5]】使用DATA寄存器操作IO的特殊情况

楼主:
学习笔记使用F28069为例,但是其具有通用意义,学习C2000系列均可参考该例子。

传送门:C2000学习之[4]:GPIO基本知识——配置为输出

本节中,介绍了IO的基本使用方法。这里,介绍一个初学者经常遇到、又难以理解的问题。

现在,先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

我所使用的板子是F28069的核心板,上面有几个led。

8LED正极均接入VCC,如果GPIO端口为低电平,则LED点亮;如果GPIO端口为高电平,则LED熄灭。

1.        GPIO功能初始化
实验中,我们将GPIO0-GPIO7均设置为输出,同时通过DATA寄存器使IO口初始状态输出高电平,使LED熄灭。完成上述操作后,进行一个1ms的延时。
初始化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s.h"

uint32 loop_count = 0;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all = 0x0;

   GpioCtrlRegs.GPADIR.all = 0xff;

   EDIS;

   EIN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INTM

   ERTM;   // Enable Global realtime interrupt DBGM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ff;

   DELAY_US(1000);

   for(;;)

   {

      loop_count++;

   }

}

将上述代码编译并调试,程序运行后,8个LED灯全部熄灭。
2.       尝试点亮1个LED
接下来,我们尝试将GPIO0置为低电平,以点亮第1个LED。这很容易实现,在延时函数DELAY_US(1000)后,加入如下代码即可。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 0;

将上述代码编译并调试,程序运行后,仅第1个LED被点亮,目前仍然没有问题。
3.        尝试点亮2个LED
下面,我们在点亮第1个LED的基础上,点亮第2个LED。程序的修改很容易,仅仅增加对GPIO1的控制指令即可。代码如下。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 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0;

将上述代码编译并调试,程序运行后,是不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是的,程序运行后,仅仅第2个LED被点亮。但是按照程序来看,GPIO0与GPIO1应该均应置为低电平,进而两个LED均点亮。这其中出现了问题。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4.        解决方案
现在给出一种解决方案,来提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GPIO0与GPIO1操作指令中间,尝试加入一点延时,即: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 = 0;

DELAY_US(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0;

将上述代码修改后,编译调试,可以看到,板子上两个LED均被点亮。
现在解释原因所在。
1.使用GPIO DATA寄存器进行IO控制时,执行的是“读-修改-写”的方式。例如,如果操作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 = 0,即真实的执行方式是:首先完整读取DATA寄存器,在将第1位修改为0,再将整个寄存器的值进行回写
2.GPxDAT寄存器反映的是管脚的真实状态,而不是锁存的状态。这意味着,例如,即使通过GPxDAT寄存器将某一管脚置高,但由于接地或其他等原因该管脚为低电平,那么,在通过GPxDAT寄存器读取该管脚值时,读到的会为0,即低电平。
3.因此,出现错误现象的原因是这样的:当我们执行第一个点亮LED的指令时,目的是将GPIO0置为低电平。但是,紧跟着一个将GPIO1置为0的指令。将GPIO0置为低电平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将管脚从高电平修改到低电平。问题出在,在执行GPIO1修改指令时,通过GPxDAT寄存器进行“读-修改-写”指令,但此时读到的GPIO0并未成为低电平,而是读到了高电平。因此,将GPIO0的错误读取到的引脚值——“高”进行了回写
而加入部分延时后,GPIO0有了足够时间成为低电平。因此,再读取就不会出问题。
4.因此,一般来说,不要直接对GPxDAT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5.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在指令之间加入少许延时,例如放置NOP指令最好采用GPxSET /GPxCLEAR /GPxTOGGLE寄存器对管脚进行修改。这些寄存器写入1有效,而写0没有任何效果,所以不会误操作其他的管脚

网友:
非常详细  赞

网友:
叼叼叼!我这种看不懂英文的看了好开心

网友:
这个太有用了,今天调试程序,一直只能设置第二条语句的,后来加了5句asm(" NOP ");才可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有一些指令操作的时间比较长,如果后续指令要在这个指令变化后进行操作或判断,就应该加点延时处理等待前面的指令完成。当初老师就这么教我们,不过没有碰到过因为这种情况出错的,今天算见到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