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M642+CCS5.5 Build通过Debug报错!

楼主:
在编译完成一个工程后Debug时老是会报错:
不管是重启CCS,插拔板子和仿真器(XDS100V2或XDS560V2)总是报以下错误,仅有一次运行成功,程序可正常运行,不知道是CCS设置问题,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跪求大神解答。。。
C64x: Error: (Error -2044 @ 0xDD8) Internal error: Requested breakpoint does not exist. Restart the application. If error persists, please report the error.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C64x: Unable to determine target status after 20 attempts
C64x: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

网友:
把程序中的断点去掉试试

网友A:
我程序中没有加断点,我在断点窗口看过,有时候还报出其它错误也和断点相关:
C64x: Breakpoint Manager: Retrying with a AET breakpoint
C64x: 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Terminate Program Execution" at 0x4fa0: (Error -1066 @ 0x4FA0) Unable to set requested breakpoint in memory. Verify that the breakpoint address is in writable memory. (Emulation package 5.1.232.0)
问题是我没加断点,这个报得有些莫名其妙,试了N次只有一次能Debug运行正常,程序也没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程序中没有加断点,我在断点窗口看过,有时候还报出其它错误也和断点相关:
C64x: Breakpoint Manager:  ...

请问,这个断点问题怎么解决的,我调试也是总是报错C64x: Breakpoint Manager: Retrying with a AET breakpoint
C64x: Trouble Sett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Finish Auto Run" at 0x80372df4: (Error -1066 @ 0x80372DF4) Unable to set requested breakpoint in memory. Verify that the breakpoint address is in writable memory. (Emulation package 5.0.747.0)

网友:
您好,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报错的原因估计是断点问题,把断点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