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香在高频电路里算“导体” 是怎么回事?

楼主:
松香在高频电路里算“导体” 是怎么回事?我听人说松香在高频电路里算“导体” ,这里的高频是指那种高频,这种“导体”对PCB电路有何影响?望大神给小弟解答疑惑

网友:
“我听人说”,听谁说的?
听说的事情,通常很不靠谱,尤其是网上,怎么说的都有。原因是:没有收费,所以不必负责。

网友:
maychang说的不错,更主要的是没人知道你是谁,所以在网上啥都敢说,啥都有说。

网友:
指高压电路吧,高频电路还真的没听说过会对松香“过敏”
有些超高压的电气化回路,有时要考虑空气这些介质的的介电常数
楼主是不是想提 其实“导体”和“绝缘体”只是相对的

So TM what......?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A:
看了楼上几位解答,我都怀疑松香在高频电路里算“导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上几位解答,我都怀疑松香在高频电路里算“导体”了

先把“导体”的概念搞清楚。

网友A:
导体(conductor)是指电阻率很小且易于传导电流的物质。导体中存在大量可自由移动的带电粒子称为载流子。在外电场作用下,载流子作定向运动,形成明显的电流。---摘自百度百科

网友:
如果觉得有点可信度,就搭一个高频的板子测试一下吧,整个振荡器不难吧,然后把你的测试结果贴出来,这不更精彩吗

网友:
哈哈。。好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体(conductor)是指电阻率很小且易于传导电流的物质。导体中存在大量可自由移动的带电粒子称为载流子。在外电场作用下,载流子作定向运动,形成明显的电流。---摘自百度百科

那么松香有什么机制能符合导体的定义?

网友:
过来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
这还真是头一次听说